450的内六角螺丝帽 被磨圆了,有什么办法或工具能取出吗?M2的螺丝

楼主(2015-04-26):
RT求解,为防止杯具的再次发生,买了两套冰人螺丝,可是被磨圆的“内六角”取不出来拉

网友A:
上老虎钳

楼主:
是舵机下面的螺丝,很小的空间。。再说老虎钳也夹不住亚拓的M2平头内六角螺丝。

网友:
X宝上买个小电磨,带锯片的那种,然后锯开,用一字起子拧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舵机下面的螺丝,很小的空间。。再说老虎钳也夹不住亚拓的M2平头内六角螺丝。

上个图看看。

网友A:
如果螺丝没有上胶的话,找个匹配六角扳手,蘸点强力胶水,应该可以。

网友:
电磨,或者日本工程师螺丝钳。 推荐工程师螺丝钳,好使

网友:
工程师钳子或者用锯子锯出一字,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

网友:
上述办法基本都采用过了,比较好使

楼主:
感谢大家,我买了工程师的钳子,确实好用。但钳子进不去的地方还是无解的。

网友:
5楼正解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2015-05-27):
螺丝松动剂试试看

网友:
用小锉刀。把螺丝头。锉方。以后的工作你就知道了。

网友:
取丝器五金点买

网友:
哈哈  还好我是个氩弧焊高手  我的450L装机的时候全用的原装螺丝 打了很多胶  全部都划了内六角螺丝头  用氩弧焊焊机焊个东西 然后直接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