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2s尾波改造

楼主(2015-04-26):
尾桨转动轴的有一个轴承(靠近尾桨那一个)松动了(从塑料孔上脱开),导致飞行过程中轴承震动脱出磨锥齿,求问下这个部位有什么改造方案么?

网友A:
用一点502或者螺丝胶,我估计你的尾轴肯定弯了

网友:
我的也是啊,那条透明管不够长,我加垫片了

网友:
我下午飞也遇到楼主一样的情况,尾转功轴的个轴承松动了,磨檫太厉害了,把中间套的管子搞熔化了,不敢飞了,我试过加胶水和轴承外面垫胶带都不行!

网友B:
方案太多了 不知道你要哪种 SUV改过无敌的02s 也有改130尾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太多了 不知道你要哪种 SUV改过无敌的02s 也有改130尾波的

可以发下链接么?
那个轴承感觉有设计缺陷啊,只要中间那个塑料套管高温融化缩短了就会导致轴承内偏磨锥齿,我只是想让那个轴承别往里面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点502或者螺丝胶,我估计你的尾轴肯定弯了

拆下来看了下,确实尾轴有点偏了...只能换尾轴么还是可以扭直用?

网友:
  新人多看看 多学习 ..好好潜水..

网友C:
换新法兰轴承的时候,直接上一点瞬干胶,小心别弄到滚动面上就行,靠近尾翼的那侧法兰轴承通过轴受力分析受力比另一侧的肯定大,肯定容易磨损容易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法兰轴承的时候,直接上一点瞬干胶,小心别弄到滚动面上就行,靠近尾翼的那侧法兰轴承通过轴受力分析受 ...

那个法兰轴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F681X 、F681XZZ最好买精度好的,因为尾轴转速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