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安卓地面站没有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为什么同一版本的零度安卓版的地面站在三星的手机上可以语音报高度等,但在华为手机上高没有声音了呢?其它工功能都正常。飞行过程没有语音不方便,也不能老看着手机吧。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有没有解决方法呢?零度X4、X4V2、S4都一样,三星手机有声音,华为手机没有声音。

网友:
我的也是华为的,没有声音,零度X4-V2

网友A:
下载讯飞语音然后在手机设置里打开讯飞的文字转语音就行了,如果找不到讯飞语音也可以去交流群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讯飞语音然后在手机设置里打开讯飞的文字转语音就行了,如果找不到讯飞语音也可以去交流群下载

是这个原因吗?我对比了两台手机中讯飞输入法的设置,是一样的。但三星的那台就有语音播报,华为的就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原因吗?我对比了两台手机中讯飞输入法的设置,是一样的。但三星的那台就有语音播报,华为的就没有 ...

是讯飞语音

网友A:
可以百度  科大讯飞语音引擎3.0下载  试试

网友B:
我遇到的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还有wifi经常断连的问题,就是因为华为手机,之前的三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百度  科大讯飞语音引擎3.0下载  试试

好!今天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还有wifi经常断连的问题,就是因为华为手机,之前的三星就没问题!

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