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首飞炸机报告

楼主(2015-04-26):
好机,可快可慢,配2814和4s电池刚刚好,可惜最后一次降落的时候跑道上居然有人,无奈炸下,电机座撞烂,垂尾舵面撕短,我唯一一部不用任何微调就状态优秀的好机啊,这个电机座也不知道怎么修,唉

网友A:
我也有这机现在还有一套未组的空机呢 这个机子马达座好像有单独卖

网友B:
飞猫模型有卖电机座的,很好用。买飞机的时候就应该多买个电机座、机头罩,肯定能用上。

我的千禧年玩坏了两个,如果现在再让我选电装的话,我会考虑 X2212 KV1400, 配8x6桨,电池3S 1500左右即可。轻便速度快,爽飞

网友C:
炸炸更健康。我还在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机现在还有一套未组的空机呢 这个机子马达座好像有单独卖

要出不,还想再搞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猫模型有卖电机座的,很好用。买飞机的时候就应该多买个电机座、机头罩,肯定能用上。

我的千禧年玩坏 ...

我没飞过其他电装,但觉得兴耀华3526(2814) kv1050 9*6浆,4S非常爽,可快可慢。ecacl计算最优效率84,最大油门效率也是84,效率曲线很平坦,最快速度100出头,尽管这些只是理论值,但心理觉得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炸更健康。我还在爽飞

对我来说炸机是常态,早就麻木了,最放不下的,这是我唯一一部不用动微调的机啊,其他机装出来微调打满的都有

楼主:
今天已经完全修复,撕断的垂尾舵面直接泡沫胶粘上,我的理论是泡沫胶强度远高于泡沫本体,无论粘飞机什么受力件从不另外加强,前提是要粘好。
老猫的电机座其实多买了一个的,但比较坑爹,一堆散件,胶水抹上粘好,又发现个别木板方向反了,装不上去,最倒霉的是没注意到自己的AB胶是什么高科技快干AB胶,要拆下来胶又快干了,各种慌乱,搞得满手AB胶。

网友A:
兄弟是北 京的吗,要是北 京的就可以随时过来拿。我还有一个马达呢。也是给这个机子用的原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北 京的吗,要是北 京的就可以随时过来拿。我还有一个马达呢。也是给这个机子用的原配。哈哈

深圳的,反正没装机,可以出外地吧

网友:
其实我是把包装扔了。只有机子,我是准备装上自己飞呢。还没组呢就看你发这个帖子所以来凑热闹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完全修复,撕断的垂尾舵面直接泡沫胶粘上,我的理论是泡沫胶强度远高于泡沫本体,无论粘飞机什么受 ...

哈哈挺狼狈的。下次记得用泡沫胶粘即可,胶偏多一些填缝。飞机电机座能不用ab胶就不用,因为胶体太硬,震动后木板先碎

网友:
多发些图来看看

网友:
有人用千禧年加水鞋改成水机的吗?这边没飞场,只有个大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炸机是常态,早就麻木了,最放不下的,这是我唯一一部不用动微调的机啊,其他机装出来微调打满的 ...

前两天我也惨炸。机头没了。买了点配件顺便又买了架新的。真是好机。我首飞也没有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