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水星3D KT板飞机,感觉飞航线困难。(问题基本解决,见17楼)

楼主(2015-04-26):
我安装的KT板水星,某宝购买,900翼展,2212,1000kv 9047的桨。感觉飞航线非常困难,转弯时,副翼打好,再拉升降,就会吊起来;平飞稍微好些。总感觉要推升降。请高手看看怎么回事。另外有人知道重心在哪里吗

网友:
不是标了么,圆里有个叉

网友:
多少米配的

网友:
我有个也和你一样的毛病,飞着飞着 就自己吊机了,,后来感觉是机尾太重,,现在电池已经放最前面了,压不住。

你的是不是也是机头轻?

楼主:
自己也糊涂了,不知道是否是机头轻。就是按照说明做的。如果换一块1500的重一点的电池,飞机又非常不稳定。感觉好难调。下次换个十寸桨试试看。

楼主:
88元,某宝可查

楼主:
现在改10寸桨,重心卖家说在副翼舵机后2cm处,另外把前轮向前移动了3-4cm。下次再飞飞看如何

网友A:
我的330重心在飞机窗子尖尖后退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30重心在飞机窗子尖尖后退5MM

感谢这位兄弟,我的是大水星,不是330。不过我也买了330,还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兄弟,我的是大水星,不是330。不过我也买了330,还没装

我就用手提着窗子尖尖后一点,调节电池的位置让它平衡,1300MAH和1800MAH都可以调节平,手抛基本都是直线的

网友:
请问重心在哪

楼主:
副翼舵机后面大约2cm,可以看他的安装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舵机后面大约2cm,可以看他的安装视频

可以把他的安装视频 贴出来吗 方便一下 魔友

网友:
这是传出中的耐摔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他的安装视频 贴出来吗 方便一下 魔友

超炫小水星安装视频:
由于视频拍摄比较早,现在这款飞机升级改进了不少地方,KT电机座现在换成了塑料专用的电机座,这样强度提高了不少,还有机头前面增强了一块加强板,这样更耐炸,飞的更久。

网友C:
电机安装角度的问题,向下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安装角度的问题,向下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高手呀,感谢“我只爱云”,提醒了我
问题基本解决。
电机下拉一点,上面的螺丝垫了一个垫片,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

原来以为板机不需要下拉,但实际看起来也需要进行拉力线调整。之前一味调整重心,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D:
我也入了台,就是还没到手。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呀,感谢“我只爱云”,提醒了我
问题基本解决。
电机下拉一点,上面的螺丝垫了一个垫片,问题得到 ...

垫了多厚的垫片 望告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了多厚的垫片 望告知 谢谢

大约0.8mm的塑料园垫片。
还是的自己不停的调整,我也在摸索中。
现在感觉侧飞不好飞,一动就抬头,可能方向舵太大了,3D机对装机要求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