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ky-hero四轴机架怎么样

楼主(2015-04-26):
sky-hero450轴距,比较喜欢这款机架,主要因为他装上云台可以拍摄,拆了云台可以穿越,再就是外形比较喜欢,没玩儿过航拍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准备用哪吒v2 飞控,挂个狗云台和狗然后再装个FPV摄像头可以来回切换玩儿,在某宝看到正品价格有点小贵,仿制的倒是不少不知道靠谱不靠谱,请玩儿过这款鸡鸡的大神或者了解的大神指点下,到底行不行,有什么优缺点,如果行的话要原厂的还是要山寨的,如果不行的话请推荐一款又能拍又能穿越的鸡鸡,谢谢,纯新手一枚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手机发不了图吗

网友:
可以联系我qq597027823

网友A:
本人前不久入手一架,也试飞过了,只因我的狗3AV输出端口坏了,不能使用视频切换模块切换摄像头与摄像机的画面,目前正在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发测试贴,想等狗3AV输出问题解决后再发贴,既然楼主今天问到这款机型的感受,
我就提前谈谈吧。

在购买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之前,查阅了本论坛里模友有关此款四轴的贴子,在配置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1)我的配置:
NAZA LITE+GPS
非凡N2OSD+鹰眼锐视旗舰版
肥鲨600mw+肥鲨蘑菇头
视频切换模块+蓝蜻蜓BD2808
乐天 XRotor 20A+正品APC1047
TURNIGY 纳米4500MAH 4S 14.8v 25C
飞越二轴狗云台+狗3+CCD700线
2)起飞重量:2100g(减肥工作已做到极致,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减了,就连扎带我都不愿多扎一条。
3)试飞感受:稳!意想不到的稳!!!飞越云台也表现极佳,我很满意!
4)巡航飞行时间:11分种(4S/4500mah)
5)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a)价格有点儿贵,b)重量有点偏大,c)电池仓空间小,电池的选择受到局限。

个人认为,做为业余玩家玩玩航拍,自娱自乐是款不错的机型,稳——是这款机型最大亮点!。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前不久入手一架,也试飞过了,只因我的狗3AV输出端口坏了,不能使用视频切换模块切换摄像头与摄像机的 ...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类似450这样的机型,SKY-HERO 机臂竟然用了30mm碳管实属罕见,即使是大六轴,一般机臂的碳管也才20或25mm,这一设计虽然导致了整个飞行器偏重,但它却换来了极其可靠的稳定性。为了减轻重量,我查阅了论坛模友的贴子,在减肥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特别是电机、电调、电池的选择,保证了较为满意的续航时间。如果你不挂二轴云台,相信续航时间你会更满意,我的QAV280穿越机续航时间也才8分钟,这款450如果不挂二轴云台,续航时间不会低于15分钟!

减重工作要做到极致,为了减轻重量,原配的漂亮红色螺母我都没有用,漂亮是次要的,安全可靠的飞行才是最重要的。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
这么重,穿不了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前不久入手一架,也试飞过了,只因我的狗3AV输出端口坏了,不能使用视频切换模块切换摄像头与摄像机的 ...

不知可否可以让我看下你的布局参考下,另求纳米电池的购买途径。

网友:
我也很喜欢这架子 很厚实很稳 看过模友钉钉子很强大 就是太重太重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