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2轴无刷云台振动

楼主(2015-04-26):
用四轴带2轴无刷
云台
,前两次拍还正常,第二次最后我让云台转到到俯视地面第3次换了
电池
就不对了,云台垂直放的时候,俯仰大概间隔1秒,微小振动,只有用
遥控器
调到大概45度的时候没有振动,其他角度都不行。

网友A:
重心 没调好,别外在通软件自己设定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 没调好,别外在通软件自己设定下,才行
重新刷了下软件,稍微好点!

网友A:
我的也有一点点斗,也影响画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