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的甲醇发动机用多少配比的燃油合适?

楼主(2015-04-26):
OS55的甲醇发动机用多少配比的燃油合适?

楼主:
打算入OS55级的发动机,貌似这款容易过热,低配比是不是更有力,更容易散热?磨车用多少比例的油?

网友A:
你飞的是什么飞机?为啥低配比更有力呀?应该是高配比有力吧。磨车其实就直接装上飞机装上桨低速富油运转一箱就好了。不要拆发动机来洗

网友:
偶是三叶52发动机,用10%的甲醇燃料,运转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是什么飞机?为啥低配比更有力呀?应该是高配比有力吧。磨车其实就直接装上飞机装上桨低速富油运转一 ...

我是先买了个康克的40级下单翼练习机,后面想上阿波罗50.

网友B:
我一直用5%powercool工作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5%powercool工作稳定

Cool Power

楼主:
5%是指硝基甲烷?

网友:
是的,是的cool

网友C:
这个发动机极易过热,富油一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动机极易过热,富油一点飞。

谢谢,不知道OS46二代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cool power烟太大,用cosmo好。

网友:
15%拓普就不错,用了三年多依旧很稳定

网友(2015-07-28):
我也用cool power

网友D:
我就是用os55飞阿波罗50,我把15和30的油兑了一桶飞的,力量还可以,其实差不多,你要是用30的油就是稍微暴力点,但是对发动机不是很好,15的油比起来对发动机好一点,如果你飞40的飞机,就用15的油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os55飞阿波罗50,我把15和30的油兑了一桶飞的,力量还可以,其实差不多,你要是用30的油就是稍微暴 ...

好的,谢谢,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