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精灵3内部拆解,彻底杜绝了连接线接触不良和干扰…

楼主(2015-04-26):
一张图,精灵3内部拆解,彻底杜绝了连接线接触不良和干扰…,就是售后成本高了点吧?

网友:
樓主我來頂你一下

网友:
楼主我也跟着来顶一下

网友:
售后维修很省事,只要有任何电路上,飞控的问题,直接换一块就好

网友:
其实这也代表着大疆对自己产品质量的信心。要知道元件越多,良品率越难提高,而一旦保修期内出问题售后成本也就越高

网友A:
分开焊嫌人家有脱焊隐患,这回好了,全集成,哈哈。又该说人家集成不能单独换零件了吧。DJI难做哦

网友:
以后摔机可能就是半架飞机的钱了。
右上的照片是有什么用意吗?

网友:
主板下边是什么情况。不会就这么点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开焊嫌人家有脱焊隐患,这回好了,全集成,哈哈。又该说人家集成不能单独换零件了吧。DJI难做哦

同意!

网友:
I guess quads are consumer electronics now. 最后一句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云台控制模块不放在飞机肚子里就是耍流氓   一炸全换

网友B:
有問題~就只有送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問題~就只有送廠

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C(2015-09-17):
少将好! 看了拆机的帖子,很强悍昂。
请教一个问题:从精灵3里掉出来一个小卡子,请问这卡子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D:
这。。。。。我似乎能猜到精灵四的配置了,连无刷电机都集成在电路板上了,一有问题全部换掉,这个就可以保证飞机的安全性,稳定性。X疆要以O利润的售后,争取更多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