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60分----超轻量级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三) 试飞

楼主(2015-04-26):
冲击60分
超轻量级实用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三)-试飞试    飞

超轻量级实用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一)-设计、制作、安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486&extra=
超轻量级实用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二)-检测、调试日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0837&extra=

        插片式起落架由于材料问题,改成了塑料起落架,也很好,用POM做了四个固定座,2.5mm螺丝固定,四只脚架总量62g~

4.23~今天天气也不错,风比昨天稍大外,上午十点驱车到早已物色好的试飞地点------本地一知名茶厂,环境非常不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很是惬意~

试飞环境

简易起落架

空中悬停

途中电压检查

降落-试飞结束

      接着上6S12200mah电池做长航时测试,起飞重量2167g。摄像机准备,在简易的起落架上起飞,高度控制在20M左右,距离50m以内。姿态模式起飞,到位后切GPS定点;悬停接近5分钟时,想在天九遥控器上设置一下计时器功能,正在捣鼓时,四轴突然加油上升,赶紧降油门,再推油是发现不受控了,直接掉了下来,事后分析,从视频中看不到信号灯的状态,掉下来的时候,电机只是转速低并没有停转,也许和这时候正在捣鼓遥控器有关,原因待查。检查四轴,除了折断损失碳桨一只,没发现其它异常。换上碳桨继续。

      再次升空,悬停,中途30分和50分分别拉近检查了2次电压,30分电压21.2V,50分电芯在3.34v~3.36V间。52分多,电压3.3V报警,拉回降落,时间在53分钟。检查电机、电调几乎没有温升、电池有微温。

       综合2次滞空时间共计58分钟(见视频)。冲击60分钟失败。回家后电池冲进电量10300mah,计算出平均悬停电流10.65A。力效:2167/22x10.65=9.24g/w

      分析未达到60分钟滞空原因:1、电池充满电存放了2天,自放电对容量有一定影响;2、2次起降及坠机对电流消耗有影响;3、可以上1755蜻蜓桨增加滞空时间

        60分滞空悬停将继续进行~
美女助阵,再度成功冲击60分钟滞空时间

       4.26~今天周末,天气不错,中午准备好设备,下午再次冲击60分钟滞空时间......

       老地点、老程序、上一次58分报警,冲击60分钟失败。这次换上了1755桨,上电桨测试平台结果并不理想,其中一片桨的拉力比其他桨小了足足40~50g(预示着装机会有自平衡缺陷、电机负荷会不一致),电池中午临时充满。

       起飞重量2167g,空机无挂载。起飞时,突然发现没带起落架,地面不平整无法起飞,只好要美女老婆帮忙手持起飞,简单教了下手持要领,起飞顺利。

      20分、40分两次拉近检查电压,报警时已滞空悬停63分钟,
  再次冲击60分滞空时间获得成功。

      回家立马对电池进行充电,4.5A竟然冲了3个小时,充进电量10800ma,计算出悬停电流约10.28A,力效=2167/22X10.28=9.62g/w

      由于是空机,仅仅是测试而已,并非无实际意义,60分钟滞空时间对于700轴距,2100多克的四轴多旋翼也并非易事。随后在挂载轻型设备后时间肯定会缩短,但对于挂载狗之类的相机云台滞空时间估计至少也在40分以上,因此,这种轻型多旋翼结合高效配置和轻型应用设备,还是比较容易做到长航时的。

美女老婆助阵,手持起飞

阳光明媚 鸟语花香
机与控

试飞压缩视频(一镜到底)---63分钟

补充说明:大家疑问这机器挂设备后的续航问题,全套设备(含2轴云台,狗4,图传,爆闪航灯,6S12200mah),起飞重量2620G。2小时内有三次起降,累计滞空飞行40分钟,设置的3.5V报警降落(最低可设置3.3V,实测放电至3.5V才放出电量的50%左右,可见本文的2),回家才充进电量5800ma,这样计算的话力效竟然达到了13.68g/w,平均电流8.7A左右,无法解释,也许哪里出了错,下次需进一步测试证实。

           有模友问电池和底板云台挂载如何解决,本人毫无保留,直接上图~

云台V型挂载,便于调整重心

插拔式GPS座,轻而易拆

超大的电池板便于安放各种规格电池,电池板上面空间大,可以安装图传、OSD、EBC、航灯模块等

6月1日更新~       今天再次对TZ-700进行了优化,取消了航灯减重26g,去掉飞越2轴云台,换上了FYmimi3D云台,地面测试不错,云台电机的阻尼感真爽,那个模式开关值用了个2档开关,操控很方便。接收机换成了9通,9通全部用上了,增加了OSD-N2,全套装备不带桨、电重量1310g。上6s12200mah电池起飞重量将达到2570G左右。
                  2240G,1555自制折叠桨,室内悬停电流9.8A~

楼主(2015-05-28):
发帖没成功?

网友A:
您好,看了你的测试感觉挺专业的。不知道你对3.5kg负载去飞续航1小时,有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看了你的测试感觉挺专业的。不知道你对3.5kg负载去飞续航1小时,有招吗?

只有油动直升机。。。电动的无解,电动做大了就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最后可能做出个起飞重量几十kg,带一半起飞重量以上电池的怪胎来。

网友:
额滴个肾啊,这老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B:
我用E800起飞重量2.3kg,才10A。飞过23分钟耗电3800mah。2.95kg重量,电流14A。建议LZ试试这电机,比你现在用的电机和桨还能轻60g左右。起飞重量变成2100g,我估计E800悬停电流在9.5A不到。

网友:
放电到3.3v 能行吗?

网友: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E800起飞重量2.3kg,才10A。飞过23分钟耗电3800mah。2.95kg重量,电流14A。建议LZ试试这电机,比你现在 ...

E800看你的数据确实效率很高,但有个蛋疼的就好像只能用专用桨吧?其实我这个配置3508电机就可以了,轴距也能缩短,还能减重150以上~

网友C:
支持楼主!!,强人,长航时也是发展趋势。
楼主,我曾经也是长航时的支持者, 请问你的中心板设计成这样,怎么挂载云台的,底部不都是让电池占了吗。
你把中心板的中间空间都占了,到时候运输(每机臂拆一颗螺丝)折叠时,怎么办, 干涉问题就来了。会把各种线都砍折的。
我也是小中心板,但是分了3层。这样就分“顶”“上层”“中”“下层”“底”5个空间。中间为了折叠的不放任何东西,顶部放GPS,上层放飞控OSD等弱电的部件,中层不放,下层放12V、5V 电源模块,电流计,分线器等强电部件。底部挂载电池。接收机和图传 绑定到机臂上(距离最大化,天线指向地面)

我的机子是520的轴距,但是力效也上了9.5以上,也上过10.(没挂云台),云台太沉了,和秤砣有区别吗? 什么时候又买轻量化的,现在淘宝的轻量化云台,我看远远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E800看你的数据确实效率很高,但有个蛋疼的就好像只能用专用桨吧?其实我这个配置3508电机就可以了,轴距 ...

用DJI1345快拆桨,49一对也不贵。

还有你这个4010配17寸桨,我觉的有点超负荷。你可以试试15寸桨,说不定在单轴五六百g拉力时效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强人,长航时也是发展趋势。
楼主,我曾经也是长航时的支持者, 请问你的中心板设计成这 ...

感谢关注和支持!
首先我这台机器讲究的是轻量化和长航时,是不折叠也不宜折叠的,GPS是拔插式的,直接装入机箱内;
第二,中心板空间狭窄除连线外没有安装设备,云台是通过特制的云台挂架固定在底板上,电池也是通过挂架上的电池板固定,这样电池板的上部留有较大的空间,可以用以安装分线板、EBC,osd,航灯模块等,也可以放入图传发射机或遥控接收机;
最后,如果不上大桨的话,轴距可以缩至600左右,更便于携带。
相关图片今后补上,你会看到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JI1345快拆桨,49一对也不贵。

还有你这个4010配17寸桨,我觉的有点超负荷。你可以试试15寸桨,说 ...

你说的很对,实测1755和1555电桨效率差不多,4010在轻负荷的情况下上17甚至18寸桨也没问题,前提是不能过载,当然1555的桨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强人,长航时也是发展趋势。
楼主,我曾经也是长航时的支持者, 请问你的中心板设计成这 ...

最新的FYmini3d云台,标称149G,加上gopro4的话不到2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看了你的测试感觉挺专业的。不知道你对3.5kg负载去飞续航1小时,有招吗?

起飞重量还是挂载负荷?

网友D:
LZ, 或許你可想像成,飛機重些比較穩重,不需太常去修正姿態,自然電流平均沒啥變化。
但太輕動力又大就常常飛控需要修正姿態,自然電流高些。

网友E:
多旋翼效率不如直机 做这么大 价格也不便宜不如上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强人,长航时也是发展趋势。
楼主,我曾经也是长航时的支持者, 请问你的中心板设计成这 ...

你问的问题已更新上图,毫无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或許你可想像成,飛機重些比較穩重,不需太常去修正姿態,自然電流平均沒啥變化。
但太輕動力又大 ...

也许吧,如果飞行测试的结果没问题的话,这种配置,2600多的重量达到13以上的力效,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旋翼效率不如直机 做这么大 价格也不便宜不如上直机

多旋翼最大的优势是稳定性好,适合航拍,直机操控技术要求高,一旦失误后果很恐怖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架子还有没有多加工的备料呢?算个成本价格给我一套呗,我主要是没什么时间,但是模型类的东西也有不少,不知道你你对什么有兴趣,我跟你换个架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还是挂载负荷?

就是起飞重量3.5KG 续航1小时,不知道有招吗? 可以上高端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起飞重量3.5KG 续航1小时,不知道有招吗? 可以上高端配置!

起飞重量3.5KG,挂狗?如果这样可以做到更轻。3.5KG是包含电池的重量了,实际载荷(空机+载荷=起飞重量)是多少?用途要交代清楚,因为电池大小(重量)与航时密切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3.5KG,挂狗?如果这样可以做到更轻。3.5KG是包含电池的重量了,实际载荷(空机+载荷=起飞重量) ...

好的! 你电池设置3.3v 飞机还能hold住吗? 这样对电池伤害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你电池设置3.3v 飞机还能hold住吗? 这样对电池伤害有多大?

这是一款低C高密度高容量锂电池,重量较轻,低温性能也比较好,与市面锂电池有所不同,最低放电电压可以放到3.0V,实测对于轻型多旋翼安全电压可以至3.3v。

网友:
精灵3.3v也能半小时 做这么大也没增加多少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款低C高密度高容量锂电池,重量较轻,低温性能也比较好,与市面锂电池有所不同,最低放电电压可以 ...

电池是你请商家做的吗?能给个指标吗0 0

网友F:
放电至3.5V 应该不止放出50%的电量了吧,期待再次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至3.5V 应该不止放出50%的电量了吧,期待再次验证。

测试过的,这款是特殊电池,和一般常见的动力锂电有区别的

网友(2015-09-06):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的,这款是特殊电池,和一般常见的动力锂电有区别的

这电池多重?

网友:
问一下LZ,您的铝管,是15*15吗?如果不是,是多大的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的,这款是特殊电池,和一般常见的动力锂电有区别的

我猜你这电池就是3000mah级别的的18650动力电池,放电能力20A。不过应该不是6S2P,而是6S4P,18650单节47g左右  47*24=1128,封装好以后与1170g接近。
虽然看起来电流挺大,但是因为平台电压低,所以与其他相同毫安时的电池比要占劣势。

我最近也买了一批LG的HG2和三星的30Q正在进行类似测试,如果更长航时可以考虑LG的3500mah的10A电池

网友:
你好,能帮我配个能续航20分钟-30分钟的飞行器吗?

网友G:
楼主 你的视频后期制作用的什么? 在线等 千万告诉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的视频后期制作用的什么? 在线等 千万告诉我下

会声会影而已,经典而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声会影而已,经典而强大

会声会影几啊

楼主:
我用的X14,有些功能需要模板支持的

网友:
美女要注意安全啊!不要离飞机旋翼太近!

网友H:
20a电调支持6s电池吗?

网友H(2015-10-17):
我一直想问 !铝管哪里买的?怎么还有镂空

网友I(2016-05-28):
放电放的电压太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