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 HERO SPYDER 700的飞行问题

楼主(2015-04-26):
            请教下大家关于SKY HERO SPYDER 700的飞行问题。我是最近才入手这个机型的,当时主要是想着他的速度快,比较刺激。可是买回来以后,各种问题就来了:一是电机的发热量较大,飞了12分钟左右,电机和电调都比较烫。我自己估算了下整个飞机的重量在2.9KG左右吧,主要配置是机架、原厂电机SKY HERO2815-470KV(4个),原厂的电调40A4个,飞控是大疆NAZA-V2,集线板,IOSD MINI 一个,大疆5.8Glittle图传,加一块8000毫安6S25C的电池1140克,一个简易云台加山狗4相机,就这些。高速飞了几个航线后,电机超级烫手,最后在降落的时候电机的热量把电机座都融坏了,电机自己脱落了,悲催摔机。二是这个飞机是不对称的形状,比较帅,速度快,但是重心靠后,无法认为控制,所有前面的电机发热量大。三是机架太重,起飞重量较大,电池的续航能力较差。三是电机座是塑料的,好像散热也不是很好。
       请各位大神,教教小弟,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目前,飞机一直坏着在,正在考虑是换一下电机或电调,把电机座也换成金属的?谢谢!~~

楼主:
      楼主自己先顶下,请楼下的大神帮忙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你看看我的帖子,里面有配置,电机飞下来几乎不热。电调隔着碳管能摸出是热的,但是还行。我的电机座是自制的碳板的,没用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的帖子,里面有配置,电机飞下来几乎不热。电调隔着碳管能摸出是热的,但是还行。我的电机座是自制 ...

你把你的帖子发下,我没找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你的帖子发下,我没找到哦。

自己找吧,点ID名就能看到

网友B:
因為700 本來就不是用於高速飛行的機種 , 如果想要高速的skyhero , 應該選spy , little 或我貼子的另一y6 , 另外你用6s 電 , 是配甚麼尺寸的槳 ???  可能你用的槳太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700 本來就不是用於高速飛行的機種 , 如果想要高速的skyhero , 應該選spy , little 或我貼子的另一y6 , ...

我用的原厂的13寸的,配置上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700 本來就不是用於高速飛行的機種 , 如果想要高速的skyhero , 應該選spy , little 或我貼子的另一y6 , ...

我用的6s8000毫安30c的电池,原厂就说用这个6s电池

网友B:
你6S電 , 需要的是10,11吋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6S電 , 需要的是10,11吋槳

不是啊,原厂都配的13寸的,不可能是你说的那么小的桨。

网友:
那就祝君爽飛 ...

网友C:
这机架,除了外形漂亮(我个人认为除了最小的那个四轴外,其他几款都很丑),其他方面都是垃圾,为了外观,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除了外形漂亮(我个人认为除了最小的那个四轴外,其他几款都很丑),其他方面都是垃圾,为了外 ...

     你说的很有道理,当时主要是想着大机架能续航的时间长点,玩得有意思点,要是一会就玩没电了,都扫兴哦。买了以后就后悔了,配件超级贵啊。亏死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就应该买精灵的。而且这个飞机还不好装航拍设备,也没航拍设备,还要自己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除了外形漂亮(我个人认为除了最小的那个四轴外,其他几款都很丑),其他方面都是垃圾,为了外 ...

玩得电机的温度把电机座都融化了。就玩了20分钟,中间还间断了很一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当时主要是想着大机架能续航的时间长点,玩得有意思点,要是一会就玩没电了,都扫 ...

暴力飞,大僵正品的F450配上朗宇V2216KV800,3S4S都爽,还便宜,就是丑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得电机的温度把电机座都融化了。就玩了20分钟,中间还间断了很一会。

这个电机,按理说应该是4S配14~15寸桨,或者6S配11~12寸桨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得电机的温度把电机座都融化了。就玩了20分钟,中间还间断了很一会。

如果你电池不变,那就把桨换成正品的APC1145或1245MR吧!说实话,我觉得你电池配大了,这机架,这电机,暴力飞,用6S5000左右的电池我觉得合适。另外便宜碳桨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电池不变,那就把桨换成正品的APC1145或1245MR吧!说实话,我觉得你电池配大了,这机架,这电机, ...

这是为什么?碳纤桨与APC桨有什么区别?是桨的倾斜角度不同还是什么?
    另外我想换朗宇X4110KV的电机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碳纤桨与APC桨有什么区别?是桨的倾斜角度不同还是什么?
    另外我想换朗宇X4110KV的电机 ...

你量一下电机座圈的内径,电机的转子外径肯定要小于那个电机座圈的内径,估计4110没戏。垃圾碳桨效率低平衡差。APCMR桨是专门为多轴设计的,缺点是重量大,反正14寸以下的MR桨给多轴用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一下电机座圈的内径,电机的转子外径肯定要小于那个电机座圈的内径,估计4110没戏。垃圾碳桨效率低平 ...

我可以换电机座的,我的电机座反正都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当时主要是想着大机架能续航的时间长点,玩得有意思点,要是一会就玩没电了,都扫 ...

可以买仿制的也不贵 我买过仿制的机架 其实还可以 不过我最后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仿制的也不贵 我买过仿制的机架 其实还可以 不过我最后摔了

仿制得是不错。

网友D:
这个机架的脚架需要加长 不然后面的机臂是往后压的 重心是在尾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的脚架需要加长 不然后面的机臂是往后压的 重心是在尾巴上

对的,我的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后面先起来,说明前面重了,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玩得电机的温度把电机座都融化了。就玩了20分钟,中间还间断了很一会。

同病相连,之前我的飞机也射过电机。说出来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病相连,之前我的飞机也射过电机。说出来都是泪。

我这次准备换铝合金的电机座,每个250元,真贵。我的是四轴的,没搞八电机的,太耗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次准备换铝合金的电机座,每个250元,真贵。我的是四轴的,没搞八电机的,太耗电了。

你是30的管子吧,悄悄的告诉你,我买成200多一丢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次准备换铝合金的电机座,每个250元,真贵。我的是四轴的,没搞八电机的,太耗电了。

是没上垫片吧 有垫片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电池不变,那就把桨换成正品的APC1145或1245MR吧!说实话,我觉得你电池配大了,这机架,这电机, ...

你说的是的,那个原厂推荐就是用6S5000毫安的电池。我当时不懂就想着电池容量大,飞得时间要长点,就买了8000毫安的。对这个桨的运用,我还是不懂,我配的是副厂的碳千桨,也是150元一对,300元的总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30的管子吧,悄悄的告诉你,我买成200多一丢丢。

我的是30的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上垫片吧 有垫片应该不会

这与上垫片有什么关系,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与上垫片有什么关系,不懂。

电机座下面螺丝帽之前上一个垫片 避免螺丝直接穿空电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30的管子吧,悄悄的告诉你,我买成200多一丢丢。

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座下面螺丝帽之前上一个垫片 避免螺丝直接穿空电机座

有一个小垫片的。

网友:
就是那家搞了这机架视频的店

网友F:
SKY HERO 的重是出了名的。长航时就不用想了,重点是在短航时内保证安全。因为重,超级吃电,配置不能低。身边朋友玩这个的都换了大号电机座改用40的电机。电调40A起,否则在管内巨热且无处消散。桨建议改用APC MR系列,能省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SKY HERO 的重是出了名的。长航时就不用想了,重点是在短航时内保证安全。因为重,超级吃电,配置不能低。 ...

主要是电机座很重 中心板也不轻 大载重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的,那个原厂推荐就是用6S5000毫安的电池。我当时不懂就想着电池容量大,飞得时间要长点,就买了 ...

没有副厂之说,只有大厂正品和小作坊山寨垃圾货之分。换正品APC MR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的,那个原厂推荐就是用6S5000毫安的电池。我当时不懂就想着电池容量大,飞得时间要长点,就买了 ...

对了,大僵的1345是个好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KY HERO 的重是出了名的。长航时就不用想了,重点是在短航时内保证安全。因为重,超级吃电,配置不能低。 ...

APC桨不是比碳千桨更重,还能省电?请大神详细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大僵的1345是个好桨!

我准备换TM的MN3515的电机,最好是用15寸的桨,不知道是用APC的还是碳千桨,要是用TM碳千桨又太贵了。肉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换TM的MN3515的电机,最好是用15寸的桨,不知道是用APC的还是碳千桨,要是用TM碳千桨又太贵了。肉 ...

DJI15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1552

你说的这个桨是折叠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得电机的温度把电机座都融化了。就玩了20分钟,中间还间断了很一会。

我这里正好有配DYS 4125电机的碳板电机座。不过你陪30管架要自己重新打孔。25管夹就不需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正好有配DYS 4125电机的碳板电机座。不过你陪30管架要自己重新打孔。25管夹就不需打孔了。

哦,目前还没上。先考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PC桨不是比碳千桨更重,还能省电?请大神详细说明下。

重量远非一切,APC也有很多种。搜索我的帖子,有实测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KY HERO 的重是出了名的。长航时就不用想了,重点是在短航时内保证安全。因为重,超级吃电,配置不能低。 ...

syk的机架就是重,是重在他的塑料件上,很难想象,我了后来买的铝合金管夹居然比它的塑料件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syk的机架就是重,是重在他的塑料件上,很难想象,我了后来买的铝合金管夹居然比它的塑料件轻。

是的,我在论坛上也是看见了这种说法,都是这个飞机的塑料件很重的,没办法,我估计是为了安全、固定好各个零件减少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SKY HERO 的重是出了名的。长航时就不用想了,重点是在短航时内保证安全。因为重,超级吃电,配置不能低。 ...

你朋友都是用的什么电机?40**型号的?请你详细说说呗。电调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论坛上也是看见了这种说法,都是这个飞机的塑料件很重的,没办法,我估计是为了安全、固定好各 ...

机臂的管塞有减重空间,机身周围塑料件换成铝拄,脚架换掉。应该就和那个什么SYK - MAX的机架相差无几了,但是美观嘛。。。只有自己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臂的管塞有减重空间,机身周围塑料件换成铝拄,脚架换掉。应该就和那个什么SYK - MAX的机架相差无几了 ...

算了一下,是能够减轻重量,但是效果不是跟明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是能够减轻重量,但是效果不是跟明显吧。

对于大飞机不明显,对于小飞机就不一样了,还是那么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臂的管塞有减重空间,机身周围塑料件换成铝拄,脚架换掉。应该就和那个什么SYK - MAX的机架相差无几了 ...

兄弟,知道这个飞机的仿制件的链接么?原厂的头罩坏了,想买个仿制的。原厂头罩360元,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知道这个飞机的仿制件的链接么?原厂的头罩坏了,想买个仿制的。原厂头罩360元,太贵了。

你的是little还是spyder

楼主:
我的是Snyder700,就是那个大的飞机,四轴的

网友(2015-06-04):
引用 楼主:
玩得电机的温度把电机座都融化了。就玩了20分钟,中间还间断了很一会。

这机架上6S 最少15寸浆才效率好 这个电机就是坑爹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的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后面先起来,说明前面重了,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是校准的时候尾巴往下了 没有保持水平 等动力起来保持飞控的水平 实际后面的动力过大 就会往前飞

网友:
拿分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校准的时候尾巴往下了 没有保持水平 等动力起来保持飞控的水平 实际后面的动力过大 就会往前飞

我换电机和电机座了,动力猛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电机和电机座了,动力猛很多了。

擦 这电机座就快1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 这电机座就快1000了

不是快1000,就是1000元。呵呵,肉疼死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电机和电机座了,动力猛很多了。

我机器也炸了那个塑料电机座不能用在上电机上,很容易拉毁、你这个电机座哪家买的?给优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机器也炸了那个塑料电机座不能用在上电机上,很容易拉毁、你这个电机座哪家买的?给优惠了没?

我换的是金属机座真的不错,就是贵点。做工没的说,相当不错。还是在我买飞机的那个店子买的,250元一个的大机座,小机座是200元一个。我的qq312708628,需要的话,你就在网上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是金属机座真的不错,就是贵点。做工没的说,相当不错。还是在我买飞机的那个店子买的,250元一个 ...

我的飞机又满血复活了!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机器也炸了那个塑料电机座不能用在上电机上,很容易拉毁、你这个电机座哪家买的?给优惠了没?

你的飞机的后臂是怎么固定的?我的飞机后臂过点时间,好像就自动松了,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的后臂是怎么固定的?我的飞机后臂过点时间,好像就自动松了,怎么办?

用钳子转动那个螺帽,另外sky的机架 下机板,螺帽那头不要用挖过的那面 就是你可能要把下机板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钳子转动那个螺帽,另外sky的机架 下机板,螺帽那头不要用挖过的那面 就是你可能要把下机板反面

是按照安装图纸上搞的,还是有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照安装图纸上搞的,还是有点不行。

我之前装spyder6也是这样 后来我反面就好了 你拍一下你的螺帽的位置的图看看 应该是没拧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是金属机座真的不错,就是贵点。做工没的说,相当不错。还是在我买飞机的那个店子买的,250元一个 ...

200多是上下两片还是一片?擦 这配件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多是上下两片还是一片?擦 这配件太贵了

上下的,就是一个轴250,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