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双子星飞控与FUTABA14SG.SBUS设置模式问题!

楼主(2015-04-27):
今天刚收到心怡的FUTABA14SG遥控器加7008接收机!据说14SG遥控器上的SBUS2接口与零度双子星传送信号不稳定!需要把SBUS2改为SBUS1设置!请问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不稳定的情况!模式改换请看下面视频!?from=y1.2-1-176.3.3-2.1-1-1-2-0

网友:
好人啊 哪里的卖家?

网友:
如果接sbus2的话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一定要改成sbus

网友(2015-08-15):
LZ你好,我前些日子入手了X4V2,现在有时间了装机,但是现在发现在使用Futuba14SG(新购,另已加装中位器)的时候,按照零度官网上的视频设置好了各个通道及失控保护。但是在把飞控与电脑相连时,使用遥控器无法进行各个模式转换,而且设置遥控器也无任何反应。在连接飞控与接收机的时候,是按照官网上提示的连接7008SB接收机的SBUS1和飞控的CH7接口   设置各个通道以及失控保护,飞控还是都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我的接收机是否也要和LZ一样进行此类设置,谢谢。
(另外说一句,看到LZ的铝箱是新动模型的了,我的X4就是在你们这买的哟。真心觉得我们新动给力的说)

网友:
哈哈~~ 这是陈胖子

网友:
零度飞控对扶她吧 SBUS2的解算不稳定,所以用7008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接收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