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给小悟加装了个FPV摄像头!

楼主(2015-04-27):
小悟最大的特色(特别是对比精灵3的时候),是双控模式!不过当云台手自由控制云台的时候,飞手几乎就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因此,为小悟增加一个FPV摄像头是用户们最大的呼声。不过,与其要等悟2、悟3,不如DIY一下,加装自己的FPV摄像头。

摄像头的安装不算太复杂,首先要拆开头罩,在头罩打孔,然后在里面装上小型摄像头。注意由于里面空间有限,只能装最小的摄像头。另外,为了FPV时能清楚看到地面标志物,FPV摄像头应该稍稍向下。为了固定方便,我在里面用铝片做了个小支架。做好之后,小心地把线埋好,引到机尾。

机尾主要是要加个图传。本来是想从飞机里取电的,不过想了好久都没有一个很合适的方案,而且也不想对小悟做太多电气方面的修改,以免影响稳定性。最后干脆绑了个3S 1000mAh的电池上来。也就是说FPV部分完全**于小悟了。拆开后盖压了根魔术带,然后把电池和图传一扎,大功造成!

这一方案最大好处是对小悟改动很小,不过增加了个电池,不仅增加了重量,同时也担心破坏了平衡导引后电机发热或者缩短了飞行时间。建议网友可以选择支持2S电压的摄像头和图传,这样重量可以降低不少。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取电方法?(上次看到的从电调取电的方法就算了)

网友A:
拍照好专业,专门的布景打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照好专业,专门的布景打灯

可惜就是摄影技术稍微次了点!

网友:
这个提议不错!

网友C:
主体都 没有 就只有尾巴这里???

网友D:
方法是可取的,但是你选的物件不可取,你应该选择MINI摄像头和迷你图传发射,2个加起来重量能控制在15G,用2S玩具飞机电池,这样重量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体都 没有 就只有尾巴这里???

前面有个摄像头呀

网友:
上效果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是可取的,但是你选的物件不可取,你应该选择MINI摄像头和迷你图传发射,2个加起来重量能控制在15G,用 ...

已经是Mini摄像头了,图传也可以换小的,不过这是600mW的比较喜欢。其实主要重量是电池。现在30C电池的确浪费了。

网友E:
什么时候的机器?新款1345快装桨座现在是标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的机器?新款1345快装桨座现在是标配了 ?

好像2015的机器,都是1345快装桨标配出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的机器?新款1345快装桨座现在是标配了 ?

用的E800桨,自己换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就是摄影技术稍微次了点!

手机随手拍的……本来技术也就这样了,哈哈

网友F:
这个不错,lz 再研究下,能否通过飞线,或者引入iosd, 给图传画面overlay 上飞行参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lz 再研究下,能否通过飞线,或者引入iosd, 给图传画面overlay 上飞行参数信息

osd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期待你出完美解决方案,我也想入悟,也感觉飞手没视角挺不方便

网友G:
建议你的摄像头用小些的,电池大了,自重整体多了。顺便问一下,我没有悟,悟的高清图传里面没有OSD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的摄像头用小些的,电池大了,自重整体多了。顺便问一下,我没有悟,悟的高清图传里面没有OSD信息吗 ...

悟的高清图传当然有osd哦。我的摄像头够小了,否则装不进头罩。现在主要问题是我的摄像头和图传都是12v的。如果改成支持2s(7.4v)的话,电池还能轻些。不过我现在整体重100g左右,还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悟的高清图传当然有osd哦。我的摄像头够小了,否则装不进头罩。现在主要问题是我的摄像头和图传都是12v的 ...

应该吧OSD集成到你手里的监视器里,云台手拿着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吧OSD集成到你手里的监视器里,云台手拿着没用

飞手得用双屏:一个手机或平板,osd及操作用,一个5.8G 接收监视器,FPV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手得用双屏:一个手机或平板,osd及操作用,一个5.8G 接收监视器,FPV用。

請問您使用上會有干擾圖傳的情況嗎?
曾經有其他5.8G的圖傳發射在旁邊開機,小悟的影像瞬間跳閃一下對方的影像後就當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您使用上會有干擾圖傳的情況嗎?
曾經有其他5.8G的圖傳發射在旁邊開機,小悟的影像瞬間跳閃一下對方 ...

会显示对方图像?不应该的。一般5.8G是模拟的,悟是数字图传。

网友:
非常不错,这个改动很值得。
接收端可否用oculus?这样头部运动控制飞行,简直帅呆了

网友(2015-07-27):
请教下楼主,悟前盖的四颗螺丝拆解后,壳好像取不下来,能详细介绍下吗,感谢!

网友(2016-07-15):
楼主试飞了吗?图传和遥控之间有干扰吗远距离时?楼主的图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想法不错  不过本来续航就短 这下更短了

网友:
好想法啊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