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油门杆有一点虚位不顺怎样解决?

楼主(2015-04-27):
摇是二手的,用了几次,觉得油门杆有点虚位和不顺,怎样解决?

网友A:
油门形成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形成校准一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把电调的油门形成校准一下,,你不是存在空油现象吗?

网友:
估计是摔的机械有问题了,返厂吧!

网友:
拆开控,调节一下 调节压片,顺道润滑一下摩擦棘齿,建议用   一点点   凡士林就好。

网友:
确实 不明白 什么意思,说明白 点。

网友(2015-06-04):
还是返厂更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