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RX601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5-04-27):
前段时间50元收了个二手601,
试了,基本没什么问题。

前天发现接收天线出盒的位置快断了,
就拆开发现盖子上有泥土和水渍干了的痕迹,
看来是进过水的。

现在我用其他接收机天线重新焊接,
替换了原来的天线。
区别是新的天线比原来的细好多。
原来的可能有20-30股铜线组成 ,
而新的大概只有10多股,银白色的线组成。

屏蔽层剥掉长度与原来基本一样,
当然并没精确测量过。

设置了失控保护,失控时就轻微拉升降舵。

地面测试,
到200米时,完全失控,
从四五十米外开始会偶尔失控,
但多走几米又恢复正常,
持续十多米的距离。
直到200米如此循环反复。

到天上后,飞机时不时的抬头,
当天阵风也较大,
飞机在地面时,风能吹动机翼。

确定飞机重心准确。

这样初步判定可能是接收机问题导致,
那么新换的接收机天线是否有问题?
是线材,长度,还是其他问题导致?

如是线材问题,
身边哪有什么东西里类似的材料可代替?
网线的铜丝可以吗?
那个粗点,但是单股。

还有出线长度,精确点,
出线要多少毫米?

网友:
出线31.5mm左右,某宝上有卖的那种屏蔽天线,去专门卖天线的店里只要一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