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波箱。行星齿轮的选择

楼主(2015-04-27):
双流波箱,用行星齿轮好,还是差速器的齿轮好。用减速电机的行星齿轮靠谱么.

网友:
舍得自己出加工费的话就行星减速,舍不得的话就差速器
行星减速齿轮负载很大而且还带减速效果,差速器没有减速效果强度不清楚

网友:
这一套.本来用到虎式坦克.结果尺寸偏大,闲置.  我线切割100元做的!!!!!!

看上的话.便宜给你

外齿1模 40齿
内齿圈0.8模  齿数忘了
行星齿也是0.8模

图片上行星没内控 实际我钻过控了

网友:
材质  调质过  热处理过  上过平面磨的的45号钢

随便操  齿轮也不会崩齿

网友A:
厚度5毫米   行星架  自己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厚度5毫米   行星架  自己做吧

你这外齿圈怎么固定呢?轴向靠挡板?径向靠行星架支撑的三个行星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外齿圈怎么固定呢?轴向靠挡板?径向靠行星架支撑的三个行星轮?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