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四轴的疑问

楼主(2015-04-27):
电机就一个,那四个浆的速度是一样的,改变桨距就实现升力,那怎么实现四轴原地自转呢

楼主:
来两张图

网友A:
转向靠的是扭矩改变
定距靠转速改变扭矩

变距靠桨距改变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靠的是扭矩改变
定距靠转速改变扭矩

那要实现转向,就改变对角的桨距吗

网友B:
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都是一样的~~~

哦,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实现转向,就改变对角的桨距吗

改变对焦桨螺距   就是迎风角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对焦桨螺距   就是迎风角度啦

顺桨 螺距增大就顺时针自转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桨 螺距增大就顺时针自转吗

顺桨   螺距加大    升力增加   空气阻力增加   反扭力增大
逆桨   螺距减小    升力减小   空气阻力减小   反扭力减小

顺桨的反扭力是推动飞机逆时针转
逆桨的反扭力是推动飞机顺时针转

So  飞机怎么转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桨   螺距加大    升力增加   空气阻力增加   反扭力增大
逆桨   螺距减小    升力减小   空气阻力减 ...

哦明白了,那用普通的飞控可以控制舵机吗,比如mwc,电机电调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和油门混控,接收机前四个通道接飞控的方向,油门升降,副翼,飞控就控制四个舵机,接收机的五通道控制电调和油门通道混控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那用普通的飞控可以控制舵机吗,比如mwc,电机电调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和油门混控,接收机前 ...

理论上都是 PWM 信号  是可以 控制的   但是实际上 PWM频率不同   不一定能控制 舵机

CC3D 可以调参软件设置PWM频率   肯定是可以的     mwc 的话 不是很清楚  可能需要改一下代码

其他的 你说的 基本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