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的小松发动机问题在哪?

楼主(2015-04-27):
天暖了,可以试飞了!可是,我的JJ却不能试飞,发动机怎么也不着火!什么原因呢?
本周天气转暖了,想试下发动机,可是不敢怎么打火,就是不着车!
拆了空气过滤器,可以摸到进气口是有油的,关了风门,再打,油就直接从进气口出来了!打开风门,就没有这个情况!
还有,排气口也没有烟雾飘出!
我现在的设定是:贫油螺丝拧紧后退1圈零1/4,富油螺丝拧紧后退1圈零1/2,第三个螺丝没明白干什么的,基本处于中间状态,请问这个与打火不着有关系么?

网友A:
据我判断,是发动机积碳的原因,积碳导致发动机贫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判断,是发动机积碳的原因,积碳导致发动机贫油

没有积碳问题!是新机器!

网友B:
电路,启动装置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启动装置找找看

电路查了,火花塞有火!现在我在查进气可能有问题!

楼主:
已经把怠速螺丝调高了!就是油门稍大些的样子,还是没着车,今天测试,那个启动器又出问题了!哎!先修启动器吧!

网友C:
先把发动机拆下来,绑到板凳上,装上固定翼用的桨,调好了在上机。

网友:
看看活塞有无拉痕

网友:
要看火花塞点火吗

网友:
富油了吧?燃烧室都是油了,手拨浆是不是过顶点的时候非常紧?而且很涩?如果是的话,先把发动机倒过来,拨浆,把里面的油倒干净再启动!!

网友(2015-05-28):
油和火汽油发动机决定能否启动就这两样慢慢排查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D:
貌似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2015-07-01):
还没有!最近一直没有整齐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的现在怎样了?我的现在启动器修回来了!准备周末再试下!

楼主(2015-08-10):
昨天又搞了2个小时,还是不能启动,就是根本没感觉呢?还有,如果关上风门,进风口会有油滴落下,这个情况正常么?我现在是把空气滤清器给摘了,可以直接摸到进气口!

楼主:
今天又重新启动,把贫油调到1/2,富油还是1-1/2,油门差不多最大的1/3,关风门,打火5秒钟,**,启动器又冒烟了!这个倒霉的东西,还要寄走修理!

楼主:
其实,感觉刚刚有些爆燃的感觉!什么意思呢?

楼主:
即便是L螺丝1/2,在关闭风门时打火,也会有油滴从进气口滴落,这个正常么?

网友:
你的那个坐人的直升机搞得怎样了?发在科技论坛上的那个大的。

楼主(2016-02-18):
那个家伙已经交工了!早交了!呵呵!好几年了!

网友E(2016-03-22):
化油器初始状态,发动后重新调。

楼主(2016-11-29):
引用 网友E:
化油器初始状态,发动后重新调。

问题是根本没着车呢!

网友F:
化油器拆开清洗一下,保证着车,就是化油器的问题,油都从进气口溢出来了,肯定是有地方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根本没着车呢!

之前拆过吧?拆开重新装,说不定哪里漏气。

楼主(2016-12-31):
引用 网友F:
化油器拆开清洗一下,保证着车,就是化油器的问题,油都从进气口溢出来了,肯定是有地方堵了

我拆过化油器~因为要改进油管转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化油器拆开清洗一下,保证着车,就是化油器的问题,油都从进气口溢出来了,肯定是有地方堵了

我再拆开看看看吧!·哎!

网友G:
做人的你都做成了,这个小发动机你搞不定,怀疑那个坐人的是你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人的你都做成了,这个小发动机你搞不定,怀疑那个坐人的是你做的吗?

两码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最近没时间,一直没再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