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华科尔F12E控,RX1202接收机,RX1202装机(大四轴)将飞行器开启放在11楼阳台,携带遥控器进行控制距离测试约600米左右信号开始断续,但正常飞行时遥控器显示的距离只有170米就启动了失控返航,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接收不佳的问题。谢谢!
RX1202原厂天线用扎带固定在碳纤底板上

网友:
天线不要绑在炭纤上,悬空即可。

网友A:
1) 天线可以绑,但尖端的30mm左右振子部分请离开碳纤维部件。
2) 两条天线取水平位,互成90°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天线可以绑,但尖端的30mm左右振子部分请离开碳纤维部件。
2) 两条天线取水平位,互成90°方向。

1.前面露出芯线的才是天线,下面是传输电缆;2.二个天线要摆成90°,哪位“大神”的理论?摆成90°的“设计者”估计是想解决既能接收垂直极化又能兼顾水平极化,根本就不懂天线和无线电波传输的基本知识,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前面露出芯线的才是天线,下面是传输电缆;
2.二个天线要摆成90°,哪位“大神”的理论?摆成90°的“设计者”估计是想解决既能接收垂直极化又能兼顾水平极化,根本就不懂天线和无线电波传输的基本知识,误人子弟!

1. 常识。
2. 详见 Futaba 18MZ 说明书。(或任一本2010年之后¥3K以上型号的说明书)

PS:
不敢质疑前辈,但就事论事,乃论坛基本礼。

网友:
华科尔的说明也是写着互相90度垂直

网友:
又见技术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Well,既然“柔韧性还差”,然后馈线不做固定,就任由那么在空中抡甩?....这是什么节奏? 是想换飞 ...

接收系统设立双天线目的主要有如下二种:
一、利用相位叠加原理,增强电磁波在天线数量端的感应信号。常见的多定向天线阵列、高增益天线(其内部就是多个1/4单元相位叠加)等;
二、分集接收原理,自动判别多个天线的感应信号的强度,利用电子开关,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天线信号做为接收。常见的有蜂窝通讯系统的基站等;

上述的二种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现在的电子技术如何发展,第二种方式决不是简单的一个集成电路所能解决的。因为最近太忙,等有时间与大伙分享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收系统设立双天线目的主要有如下二种:
一、利用相位叠加原理,增强电磁波在天线数量端的感应信号。常见的多定向天线阵列、高增益天线(其内部就是多个1/4单元相位叠加)等;
二、分集接收原理,自动判别多个天线的感应信号的强度,利用电子开关,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天线信号做为接收。常见的有蜂窝通讯系统的基站等;

上述的二种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现在的电子技术如何发展,第二种方式决不是简单的一个集成电路所能解决的。因为最近太忙,等有时间与大伙分享探讨。

大神,前辈,咱就楞接一回地气儿行吗。您找个甩俩尾巴的2.4G RC 接收机拆开看看,哪怕便宜到令人发指的FrSky之类“兼容品”也行。里面的元件确实跟80年代长的很不一样了,但是信号的来龙去脉相信您还是看得懂的。

您说的那个“一、利用相位叠加原理,......” 您自己觉得在这里靠谱吗? 就凭那两根软鼻涕一般抡甩的、位置没准的、还在天上到处转悠的λ/4天线?
另,Futaba接收机上那么大的 Diversity 字样摆在那里。。。。

DAD(Dual Antenna Diversity)技术没那么玄乎。想当年一台电脑塞满一间屋子,现如今咱不是也人人都揣兜里了吗,还NB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前辈,咱就楞接一回地气儿行吗。您找个甩俩尾巴的2.4G RC 接收机拆开看看,哪怕便宜到令人 ...

别急,等这几天忙完,我写一些科普的东西,你看后再自己对照一下2.4G遥控接收机的双天线究竟是采用哪种技术。这里纯技术探讨,不涉及其它。

网友:
又见技术讨论贴
小白跟着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