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输入截至电压低至9V的充电器

楼主(2015-04-27):
考虑不周,买了个3S的外场电,B6截至电压是11V,外场电才放一半的电B6就不工作了,求一款9V也能正常工作的
充电器
。
求各位大大、大拿、大神赐教。

网友A:
外部3s供电,B6自带的保护正好。B6停止充电的时候,外部3s电源也差不多了。不然就是外部电源有问题。

网友B(2015-05-27):
icharger的充电器最低工作电源是4.5伏

网友C:
B6刷1.0固件,亲测最低7V仍可正常工作。
刷法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361

网友D:
国内充电器一般最低工作电压DC.10V,我有一款G.T.power的,9V可以用,你可以咨询下他们

网友E:
到9V的时候已经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