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重轮外倾这种毛病怎么弄……

楼主(2015-04-27):
负重轮外倾怎么弄……外侧轮缘不着地,内侧沾地一条线……这种毛病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网友A:
我感觉类似这个的问题,摇臂不在一个平面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类似这个的问题,摇臂不在一个平面内

您是说要比两个轴不平行?这玩意儿铸锌的,机加工真是玩不起……玩坦克要玩出样儿真是一个巨坑……

网友B:
恒龙的老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要比两个轴不平行?这玩意儿铸锌的,机加工真是玩不起……玩坦克要玩出样儿真是一个巨坑……

可能是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龙的老毛病……

丁大姐又换头像了!

网友B:
论坛又改版了?怎么感觉怪怪的,而且有时候很难登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又改版了?怎么感觉怪怪的,而且有时候很难登入……

我客户端 直接卸载了  两天登陆不上 以为 ........中毒了.........时常有成人的网站登陆..........结果........发现...电脑也登陆不上...............原来是维护了........网网游维护....这论坛也时不时的维护一下

网友:
上金属底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客户端 直接卸载了  两天登陆不上 以为 ........中毒了.........时常有成人的网站登陆..........结果.. ...

原来如此……

网友D:
调整一下摆杆和轴,都是90度就不会外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一下摆杆和轴,都是90度就不会外倾了。

看了一下好像是轮缘的问题,轮缘不平,轮子基本上是垂直的。磨具生产的批量零件不够细致加上旷量所以…要完美挺难。不知道田宫那些铜套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