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每次飞行3分钟左右
电池
就需要充电了,那么电池里剩余的电量需要放出去还是直接就可以充电呢?
亦或是电池没有一次飞玩,而是分了好几次的短时间飞行,根本不知道剩余多少电量,这个怎么办呢?
直接充会不会充爆了?

网友A:
买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电池~
这才是真正的土豪~~~

网友B:
直接充, 不要過放. 一節電不要低過3.6v .

网友:
单节不低于3.6,随便艹

网友C:
直接充就好了!!不需要再放电的

网友D:
楼主需要买一个电量显示器,只要飞完保证电压不低于3.7就好(不管你分开多少次来飞)!

网友E:
电显 充电器都能看

网友F:
电池还能充电的吗,不是用完就丢了买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