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飞越650好还sport版好

楼主(2015-04-27):
电机入了朗宇x4110s 400kv,
剩下电调和机架没决定好,各位模友们帮帮忙,纠结的650和sport版哪种好?
飞越650样子好看,650sport版有pbc集合焊点,连线方便,但样子不好看

网友:
有焊点的布线方便点,别太在意外观,性能第一位的。

网友A:
另外650的架子上4110的电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挂狗浪费动力,挂微单机架略嫌单薄了。

网友B:
sport版有电脚,中心板还加大了,马达座有专用固定电调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650的架子上4110的电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挂狗浪费动力,挂微单机架略嫌单薄了。

650上4110电机,就是想着续航能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ort版有电脚,中心板还加大了,马达座有专用固定电调的地方

好多魔友说sport版的电脚不能升直,会卡住,不知是不是真的?或是换成飞越小电脚的话,会好点..

网友:
想拧巴了。电机小-->重量轻--> 续航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0上4110电机,就是想着续航能久点...

我目前用飞跃650,大姜E800动力,6S5000电,2.5KG,偏暴力航拍,落地3.8V,16分钟。4110电机我感觉还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飞跃650,大姜E800动力,6S5000电,2.5KG,偏暴力航拍,落地3.8V,16分钟。4110电机我感觉还是没 ...

什么桨啊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魔友说sport版的电脚不能升直,会卡住,不知是不是真的?或是换成飞越小电脚的话,会好点..

的确伸不直

网友:
E800自带的原装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