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D10让我伤心了,连续3次失控

楼主(2015-04-27):
本来是到飞场飞固定翼的,,带上了穿越小鸡,顺手飞一把,,
第一次失控:顺着公路直线前进,,贴着地面,高度小于2米,,然后发现失控,,炸鸡,,目测距离大约200多米,以为是偶然事件,导致失控,捡起来继续。
第二次失控:依然是顺着公路直飞,,这次没敢飞远,大约100米估计都不到就开始掉头,,掉头过程中失控,,飞进路边围墙,,费了半天神,终于捡出来。

然后拉距测试,,150米左右接收机的红灯就开始闪烁(表示失控),,而且一直稳定的失控。然后换了另一架飞机的接收进行地面拉距,,都是RX601接收,,大约300米失控。
于是猜想应该是接收机的个例,可能这颗接收机有问题。
于是回家后换了一颗接收机,依然是RX601

第二天到飞场,,没有拉距,,因为之前这颗接收机一直飞固定翼,也从未失控过。很悲催的,,依然是100米左右失控,,然后炸鸡,,炸坏一根机臂,一根电机轴,,炸鸡高度估计不超过50CM,,相当的悲催。

于是现在不敢飞了~~~~准备换控算了,,着实没信心了。飞了大半年的控 ,从来没失控过,,突然在2天之内连续失控3次,,真心无语。

各位大神来点建议么?T8FG和14SG确实贵了点,有点超过价格接受范围了,别的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只要稳定就好,通道8通以上就好。接收机最好有便宜可靠的副厂可选,,几百块的接收机表示用不起,飞机有好几架,也不想成天拆接收机。

网友A:
D10不是很好吗?

网友:
没怎么听说D10有失控的啊....

网友:
我的d10也200m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不是很好吗?

我也一直认为他很好,,刷了固件各种方便,,还可以用20块的山寨接收机,也都没有失控过~~~

现在我是不敢用了~~

楼主:
同价位的天9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呵呵,50厘米高估计很多控都飞不远吧!而且多轴干扰太大,碳板还要屏蔽。而且还是601的接收,还有天线摆设方向很重要,距离能差3倍之多。

网友:
400米失控   高度 100     D10   rx1002

网友:
来个9XR什么的吧,加入我们大开源阵营吧。

另外我个人觉得对付失控最好的办法就是RSSI。

网友:
这个距离和高度成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50厘米高估计很多控都飞不远吧!而且多轴干扰太大,碳板还要屏蔽。而且还是601的接收,还有天线摆设 ...

哦?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再拿1002接收试试,,天线摆出90度支出机架试试看还会不会失控

网友:
考虑一下天线问题吧,很多人拆开控以后才发现天线已经断了。
如果你已经打算扔了,莫不如自己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
一样 换了14

网友C:
悲剧, D10 白色我拉距 过 空中  高度300  距离1800M , 不同环境会有不同,也有在 300米远 100米高度就失控返航了的。

网友D:
我的也抽过几次劲

网友:
我的拉高400米就失控返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悲剧, D10 白色我拉距 过 空中  高度300  距离1800M , 不同环境会有不同,也有在 300米远 100米高度就失 ...

我有一次几十米远就失控了,但那次情况很特殊,

网友:
其它的时候我飞过300米远,没失控过,中心城区,不敢飞太远了

网友:
6通道接收200米穿越失控很正常啊
10通道也只能空旷地带800 900的样子,够用了啊

网友:
我告诉你,天七已经好牛逼了

网友E:
你确定你的 发射功率 是最大????我昨天出去飞也是 发射功率没开最大,飞机失控。果断关闭遥控器 失控返航了。 检查才发现遥控器忘记调到  发射功率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你的 发射功率 是最大????我昨天出去飞也是 发射功率没开最大,飞机失控。果断关闭遥控器 失控返 ...

肯定的,,我所有模型都是调的150mw的发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的,,我所有模型都是调的150mw的发射功率

150mw。。。不小点?!我知D10是选20db

网友:
换MZ-24吧

网友:
都有失控的可能性 我们公司有次用扶她吧 高度一百多    距离两百左右  就失控了

网友:
D10白色 RX1002 70米高度,1420m失控

网友(2015-09-04):
新人,刚入个二手D10,你这么一说感觉我是进坑了。。。。。。。。

网友F:
我的d10处过两次问题,都是离得非常近突然就失控了。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d10处过两次问题,都是离得非常近突然就失控了。不知道怎么办

换了吧,,我也换了,,D10我只能说稳定性不行,,好的时候怎么都没问题,,出问题的时候10米也失控

网友:
想入d1的,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再拿1002接收试试,,天线摆出90度支出机架试试看还会不会失控

黑D10我用3年了,1002市区高空飞900米左右,低空700米左右,6通道接收飞穿越,空旷场地300米左右,树林中穿越20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D10我用3年了,1002市区高空飞900米左右,低空700米左右,6通道接收飞穿越,空旷场地300米左右,树林中 ...

我吃饱了撑得要黑自己用的控,爱信不信。懒得争这些 毫无意义

网友:
白d10城区直线距离500左右就续断的失控,不是一两次了

网友H:
楼主可能是你的遥控器电池电量不足,显示屏上的电量显示严重不准确,我有一次炸鸡就是因为遥控器电池没电了,后来每次飞之前都要把控电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D10我用3年了,1002市区高空飞900米左右,低空700米左右,6通道接收飞穿越,空旷场地300米左右,树林中 ...

不好意思,我好像看错了,你说黑色的D10,我看成你说我抹黑D10了,之前说话不好听,给你道歉,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能是你的遥控器电池电量不足,显示屏上的电量显示严重不准确,我有一次炸鸡就是因为遥控器电池没电了 ...

我已经换控把D10淘汰了,,现在D10闲置状态,这帖子是之前发的。

D10稳定性不好,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感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好像看错了,你说黑色的D10,我看成你说我抹黑D10了,之前说话不好听,给你道歉,对不起。
...

网友:
有没有认真检查各连接部位

网友I:
国产控失控还算正常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