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通道678都无法保存,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7):
在Mission Planner里设置通道678的功能,点写入参数以后,再刷新参数,之前设置的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7通道設置自動調參也一直無法使用.6模式設定的定點模式也一直會消失.但是留待卻可以.

网友:
換台 pc機 試

网友A:
确定的跟你说,是板子上的FLASH芯片有针脚断了,重新焊吧,很难焊的。我就遇到过

网友B:
据说是新版地面站的问题,我以前都能,就是升级地面站后就不行了。。。。看看这个视频吧,我录的,是不是与楼主一样
【视频:APM自动调参不能保存】?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的跟你说,是板子上的FLASH芯片有针脚断了,重新焊吧,很难焊的。我就遇到过

正解

网友:
你到参数表里面去改,改了保存一下,再看看呢!!!如果可以保存那就是地面站软件的BUG

我也遇到过,直接去参数表改的!

网友C:
地面站改了是可以保存.斷開再連接7模式還是在自動餐的選項.不過無無法執行.遙控器設定確認是正確的

而定點模式保存後再讀出是有的.不過斷開再連接就不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改了是可以保存.斷開再連接7模式還是在自動餐的選項.不過無無法執行.遙控器設定確認是正確的

而定 ...

多试不同版本地面站,1.3.20>1.3.21试过不行,试试1.3.23或更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新版地面站的问题,我以前都能,就是升级地面站后就不行了。。。。看看这个视频吧,我录的,是不是与 ...

没错,症状跟你一样。
真的是针脚坏了么?我这飞控买回来还没怎么用过呢,刚开始学习678通道,看来雷家的东西也不经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试不同版本地面站,1.3.20>1.3.21试过不行,试试1.3.23或更新版本

有空試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