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这四根线干嘛用的。

楼主(2015-04-28):
新手求理论知识。接线方法。

网友A:
这是新版的CC3D?看上去很瘦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版的CC3D?看上去很瘦身

嗯,迷你版。不会玩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也不知道这3根线干嘛的。。没装过,,

网友:
可做futaba接收机单线链接

网友:
也可以接GPS等外部设备,看你这个端口怎么设置了

网友:
偶也是用這顆,因為沒說明書,所以也沒搞懂

网友B:
你好,CC3D预留的这两根4P线,是扩展功能用的,一般作为穿越机,大都只用到一个是GPS模块,另一个是OSD模块,CC3D本身支持扩展功能,可以购买一个GPS模块连接,在地面站设置GPS模式开关,即可使用GPS定高之类的,而OSD是作为查看数据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CC3D预留的这两根4P线,是扩展功能用的,一般作为穿越机,大都只用到一个是GPS模块,另一个是OSD模块 ...

CC3D加GPS能定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CC3D预留的这两根4P线,是扩展功能用的,一般作为穿越机,大都只用到一个是GPS模块,另一个是OSD模块 ...

懂了,那个OSD,那个是GPS接口呢?

网友E:
請問該找那一个GPS模块先合CC3D用 ??因為我都想加GP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3D加GPS能定高吗?

我自己的还没有尝试,屌丝,暂时没钱买模块,呵,不过之前看别人的机,可以定高之类,至于一键返航,人家说了,玩穿越机的,要返航做什么,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了,那个OSD,那个是GPS接口呢?

你好,这个没有规定的,两个接口都可以,只是在地面站那里设置接口的定义,比如你要1接口,就在那个端口选择为GPS即可,另一个选择其他,反之一样,要2接口为GPS接口,就选第二个端口,这个没差的,端口本身只是预留,并没有先定义,因为CC3D本身端口扩展好像支持多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該找那一个GPS模块先合CC3D用 ??因為我都想加GPS ?

那种开源用的,也就是网上穷人OSD配套的那种4线的GPS模块,至于其他,我暂时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