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透明机头罩问题

楼主(2015-04-29):
想在固定翼飞机上加个透明机头罩,然后在罩子里加云台和相机,像死胖子飞机类似。
有一个疑问,死胖子的透明罩对相机的画面影响大不大,耐撞透明的罩子一般用什么材料比较好,是PC材料吗?

网友:
透明度要好的话应该是有机玻璃(亚克力)的.

网友:
某宝搜半球摄像头,只买罩子,大概几十元。

网友:
哈哈,还有更便宜的,
4.5CM 5CM 6CM 8CM 10CM 12CM透明塑料圆球/糖果球/吊球/空心球  这是关键字  直径选12cm

网友:
还是对画面有影响的

网友:
最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