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转自太平洋:大疆无人机电池存在隐患,大疆Inspire 1电池是2P并联!(转)

楼主(2015-04-29):
原帖地址(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PConline 无人机】动力电池是无人机的能量来源,众所周知并联的电池在电芯匹配性方面难度较大,更容易出问题,但成本就低一点,之前大疆精灵2的原厂电池就被曝光是使用2P并联(3片电芯串联,两组并联,共6片电芯),容易诱发电量突降。想不到最先进的Inspire 1电池居然也是使用2P并联(6片电芯串联,两组并联,共12片电芯),难道真的是技术太先进,可以随便任性?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爆料(监控)(监控)(监控)(监控)(监控),欢迎到微博找我@烧卖ShaoMai

有人手贱拆开了Inspire 1的T48电池(5700mAh),结果让人“惊喜”

  这里首先普及一下无人机动力电池的情况。一般来说,锂聚合物电池单片最高电压是4.2V,通常都会串联使用,以达到更高的电压(高电压可以降低工作电流)。例如Phantom 2是使用3片串联(俗称3S)5200mAh,理论上就是使用3片5200mAh电芯进行串联使用。三片电芯之间需要进行匹配,获得较高的一致性,才能比较好的工作。因为如果某一片电芯电压突降,很容易造成整体电压崩盘。

  然后大家觉得,3片电芯做一致性匹配的难度,与6片电芯做一致性匹配的难度,哪个高?或者说,3片电芯与6片电芯,哪个更容易出岔子?

  换到Inspire 1身上,由于工作电压更高,于是电池规格是6片串联(俗称6S)5700mah,理论上应该是使用6片5700mAh电芯进行串联使用。现在从图片可以看到,居然是用了12片小电芯(每片大约2850mAh),试问要做好12片电芯的一致性匹配,难度会低吗?隐患是不是更大?

  我想呼吁大疆,尽量不要用这样的电池2P并联方式,虽然空间安排较为灵活,成本也较低,但确实性能、安全性方面让人担心,尽快换成1P方式的电池吧。

这是Phantom 2的原厂电池,可以清晰看到6片电芯,每片容量3100mAh

  之前精灵2电池已经受到诸多诟病,例如飞行过程中突然从较高电量突降到0%电量,飞行器突然失去动力等等。

网友:
秀无知贴,鉴定完毕。(显然不是楼主写的,所以就直言无忌了)。

看看你的 本本是几P、充电宝是几P、....... Tesla是几P....

************ 2015-05-21 后记 ************

这个帖子特别好玩! 建议一直看下去,101#楼有总结。

网友:
另请作者复习高数概率论基础(如果学过的话): 多片并联只会降低离散性,而不是提高。

网友:
简直就是放屁。。。。。一点都不懂科学,分开后并联绝对要保险一些,相当于两个电池并联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坚持一会儿。全部串联要是坏一个电芯就完了。哥们儿又是哪里来的垃圾黑?难道没常识?

网友:
并不是一致性的问题。又不是12片全部串联,搞不懂你们咋想的。

网友A:
找抽贴,在这论坛上不多见哦

网友:
这是什么理论,一看就是从来没接触飞机的某些IT精英写的,2p就相当于两块并联,可以大大提高安全性,放点能力也强,良心之举

网友B:
并联唯一好处就是增加放电C数。但是楼上说更安全其实真的不是。
假如其中一块电芯有问题了,另外一块电流过大,压降会更快,而且放电C数也达不到,所以更容易出现突然掉电坠机的事故的。

网友C: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无知,还在鼓吹并联的好处,麻烦去补补功课好不好,并联电池,内阻不一样的话会有自放电现象,tesla那么多的电池并一起是因为人家有强大的电源管理系统,笔记本电池说并联好的可以去拆拆看,没有并联的,都是说多少芯电池,每个电池都有正反引脚接到电源管理模块上,如果dji的电池2p是在电源模块上并联的那自然没有问题,如果2p是内部并联,直接就是两个电芯的正负对应接一起,绝对隐患很大,不懂的人补补课去吧

网友D:
楼主应该再说明下并联电池的一致性问题,毕竟玩航模的朋友们对于质量和品控并不了解。以前研究过电池的一致性问题,其实在没有电源管理模块的前提下,在并联的电源输出处加一个ORing开关就行。大品牌厂商的电池出产同批次的产品,一致性应该是经过测试和质保的(如果严格按照规范来做的话)。支持你的发现!!!

网友:
一个个都自以为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无知,还在鼓吹并联的好处,麻烦去补补功课好不好,并联电池,内阻不一样的话会有自放电现象,tesla那么多的电池并一起是因为人家有强大的电源管理系统,笔记本电池说并联好的可以去拆拆看,没有并联的,都是说多少芯电池,每个电池都有正反引脚接到电源管理模块上,如果dji的电池2p是在电源模块上并联的那自然没有问题,如果2p是内部并联,直接就是两个电芯的正负对应接一起,绝对隐患很大,不懂的人补补课去吧

劝人补课,这事吧,先不急。还是建议兄台真的拆一块笔记本电池仔细看看吧。最好是ThinkPad、Dell之类大牌。

然后把你的发现拿上来分享一下,再考虑该被劝补课的人是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并联唯一好处就是增加放电C数。但是楼上说更安全其实真的不是。

2) 假如其中一块电芯有问题了,另外一块电流过大,压降会更快,而且放电C数也达不到,所以更容易出现突然掉电坠机的事故的。

1)  "并联增加放电C数" 这事真的做不到。
2) 请设想同样情形发生在1P电池上。。。。逻辑啊。

网友F:
无知帖,解释一下,成本为什么比1P的低?

网友:
双芯并联能获得更好的续航时间与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知帖,解释一下,成本为什么比1P的低?

单芯获得一样的容量一样的倍率真的是要比两个并一起的高,不知道论坛最近咋了,你可以去电池厂问问一块6000mha的20c的电芯比起2块3000mha的20c的电芯,是不是要贵很多,dji目前的产品是我见到的成本压缩很厉害的产品了,虽然东西确实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 首先感谢您码这么多字,辛苦。
*) 其次劝您注意避免攻击性语言,同时调整心态,要向着阳光 ...

有理有据,行文活泼得当。。。。

网友:
来黑大疆的?!!

网友:
哦,对了,在看看帖子,您还懂高数,概率论基础啊,,看来还是有文化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再说明下并联电池的一致性问题,毕竟玩航模的朋友们对于质量和品控并不了解。以前研究过电池的一致 ...

你这个说的就是对的,还是有明白人的,一个批次一个厂出的电池,也是要筛选的,我朋友他们厂子,就是在串联时候都要筛选出一致性好的电池,开发大容量电池时候,问及为啥不并联用,他们说串联都要筛选好了,并联没那么大胆子,那要求更高了,在他们眼里,用并联的电芯一直都是拿来批判对方电池不好的依据,(一般这么做的动力电厂家都会封住侧边不让人看到电芯片数)这里却被几个大将鼓吹到天上去了,呵呵,我并联两块动力电池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严格的顺序上电,先一块电池上电上负载,接着插上另一块电池,拔电池的时候也是,严禁先并好两块动力电,然后插到负载上,更是严禁两块电池一直并着放在那,为了保证一致性,更是一起用,一起放,从来不单用中间的一块,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 首先感谢您码这么多字,辛苦。
*) 其次劝您注意避免攻击性语言,同时调整心态,要向着阳光 ...

请看我编辑帖子的时间,15.01您发帖子时间15.16我打字快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重新再读一遍看到已经修改,另外我符号还打错了呢,一开始打的是mha,应该是mah,你怎么不拿出来说事啊,呵呵,我也在修改时候一并改了,您不用呵呵截我之前的图来说事攻击我,看来那个时间段里面,您在编辑怎么攻击我的帖子?呵呵,居然把移动宝的电池4p拿出来当正面例子宣传,至于你thinkpad里面的电池我说了6芯的还是9芯的,3p还是2p因为人家一个只能用18650,二个人家一致性好,不要拿这个来歪倒大众,旁敲侧击,特斯拉的您也不必大费周章的找图片,特斯拉的电池管理芯片我也说了,不是每个cell都接到电池板上,但是人家却能管理到计划每个cell,很神奇吧,不然怎么说他们的电池管理是核心呢,别人做不了,你理解不了业很正常,就像无传感器也能检测到电机的点角度一样,我说的是pmsm哦,按你的常识应该理解不了的说我打了一堆字,您不是打了更多,还准备了一堆图片,编辑了一堆,呵呵,是谁无知,不要再这里继续了,用18650的,18650容量只有那么大,最大也只有那么大,要再增加怎么弄?不并怎么搞,呵呵,我文章请您好好看看单芯还是多芯并,依据使用工况来定你能明白吗,呵呵,在重申一下,要是多芯并联有那么多的好处,为啥动力电芯厂家要花那么多精力金钱开发大容量高倍率电池?直接用多个2200mah并联不就行了,一劳永逸啊,哦,再者,干嘛还要开发2200mah的啊,干脆1000mah的一直并就是啦,您这么牛给解释一下呗,其实吧我就是受不了你们这样的不懂再装懂还要顾及脸面硬撑着,装专家的人,还误导大众,声明一下,我不是来黑dji的,dji的技术很牛,dji的电池是封包好 的,dji的电池带管理芯片,我就是只论多芯并联和单芯的问题,再有,麻烦您再想着怎么攻击怎么组织语言编辑出吸引人图文病猫的帖子之前,好好读读我写的字和内容,不要断章取义我说的话,呵呵,挺花我精力的和你扯,想到哪就写到哪了,不像您,有组织,有预谋,呵呵,打住吧,我觉得和您这么纠下去没意义,您玩好,玩的欢就行,

网友: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3%D8%2B%B2%A2%C1%AA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3%D8%2B%B2%A2%C1%AA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3%D8%2B%B2%A2%C1%AA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3%D8%2B%B2%A2%C1%AA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3%D8%2B%B2%A2%C1%AA
对面论坛里面的文章,再找找大概6年前的一个卖家卖并联电池,没有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帖子找不到了,被很多人喷我,很多年前的常识了,不知道为啥现在又被拿出来说事,真搞不懂,这里对想并联的人说句,要不要,依你使用情况而定,如果要并,一定要注意。呵呵,但是要是有认识电池厂朋友的人,可以去打听打听,并出来的成本一定是比单个的便宜,只说电芯,没说外设管理电路啊,免得有些人又断章取义,来攻击我咯,呵呵

网友:
发了模型中国里面的几个链接,好像要审核,看来应该通不过了,就是别人用的状况,还有一个我记得大概是3,4年前卖并联电芯的4400mha电池的卖家,被人喷的帖子,找不到了,这里截个图,
别人的实际状况,有心的人可以去对面搜索一下,老帖子,以前的常识都是了,到这里不知道怎么会变味这样,反正我就是那个话,一个单体的成本比并联达到的成本要高,只是说电芯啊,不包括外设电路,正常的串联也要电源管理芯片才好,呵呵,免的有的人咬文嚼字,又来攻击,呵呵

网友:
然后你一直说各种各种的,还扒出来特斯拉的电池给人看,顿时高大上啊,再借用你的图,

上面我圈的地方了看到了吗,国内拆解都认为这里是保险丝,过流会熔断那个单体的供电,但是那个钢板有没有接触到电极呢,想必您是不会知道的吧,特斯拉如何检测到每个电池的电压波动的呢?想必你也是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很正常,你要都能理解了,这特斯拉的电池管理技术对国内来说有什么优势?另外不论特斯拉官方宣传还是拆客解说,都会提到特斯拉如何控制到这么多的单体,7000多个单体,都强调了是控制到每个单体吧,而且特斯拉的热管理也是一样控制到每个单体电池上,保证了单体电池的温差误差,呵呵,是不是很高大上,我的前面的文里面也说到了特斯拉没有把每个电芯都连上芯片检测,那样好几千个,线束都多死,但是他们就是能检测到每个电芯,想必您扒图时候也见识过人家这么说的吧,这些只是说在表面上的,你要是还有渠道,你会了解到一些你想不通的地方,特斯拉在做这个电池的时候一开始寻求的方案也是大单体,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啊,技术瓶颈太高了,只能转向做这个7000多个单体控制,说了这么多,好了,多芯并联,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强大的电池管理芯片,电源管理方案,软件算法,怎么通过一个点也能测出多个电池电压的变化,怎么保证每个电池温度差不会太大?电池管理是关键啊,没有强大的电池管理方案,那你就乖乖的用单体吧,为什么国产汽车比亚迪用的就是几十个电芯并联,不敢做几千个的,要是几千个和几十个都是只是检测一个触点的电压,那几千个和几十个有什么区别?完全往上面并联就是啊,反正都是测共同的一级的电压啊,也不是单体啊,事实呢?为什么业内都吹捧特斯拉的电池管理方案?因为那是技术,不是谁都能做到,并联4个电芯,人能检测好4个电池的情况,如充电宝,不过有的充电宝好像不检测的哦,只是升压,呵呵,四个软件算法能做,并联几百个,就不是谁都能算的出来了,你能理解吗,在我看来你这样的,只能是跳梁小丑,倒是耗得我要说这么多来让大家知道真相,最可恨的就是误导大众的人了,电池管理要是就是只是检测个串联点处的电压,那谁都能做啊,有什么难度呢,是吧,您看呢,估计您也不懂,好了,我是想到哪说到哪,语言有点混乱,麻烦您用心看看吧,呵呵

网友:
这贴子变成讨论电池关联跟串联哪种更稳定之争了呵呵, 我比较赞同摩天轮的说法, 事实摆在眼前,2P的稳定性肯定没有1P好。

网友:
另外我太久没关注论坛版规了,不清楚不能发外部链接,刚刚发的带外部链接的帖子,这里向论坛老模友道歉,
关于特斯拉,不要摆个他是多芯并联的,多芯并联就好的这个观点,我建议百度搜索
“特斯拉的电池技术并没有比亚迪的高明!”汽车之家里面的帖子,看看大家怎么看的,不要以为汽车之家的都是有钱大傻,其实很多搞汽车电子的高级工程师也是在里面耍的,看看一些别人的品论再回来看看多芯并联好不好,就连mask都说是大单体技术瓶颈太高。他们电子管理方案比较擅长,于是就做了这种多p并联,降低成本,他们自己都建厂子了来生产18650,为啥,因为供货商供的贵啊,他们还要降低成本呢,为什么26650就不用,因为做26650的废品率比18650高太多了,看看淘宝一堆的洋垃圾a123是26650就知道了,看看淘宝为啥18650那么多那么便宜,26650就贵,比两个18650还贵,成本使然,不要鼓吹dji用2p好,其实说白了,就是降低成本,加上自家的也许有个电源管理芯片,不会出事,这么干了,要是单体的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不是更可靠了,或者两套电源呢,军工航天类的发射里面的电子器件供电可都是多套电源哦,好几套电源,可不是你说的多p的电源哦,多套电源的才是可靠性的做法,多p并联只是降低成本的做法

网友E:
好吧,摩天轮1111你赢了。欲君子论道而遇人不淑,是我的错。注意安全,千万别带着情绪开车。

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你的头像。 还有字体大小和颜色好丰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的就是对的,还是有明白人的,一个批次一个厂出的电池,也是要筛选的,我朋友他们厂子, ...

弱弱问下,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可靠的优良批次18650?国内有渠道吗?

网友G:
看见Himalaya的回复我就开心,但是这篇来自太平洋的SB帖子真让我开心不起来,还有一个所谓的技术牛人的疯狂回帖也让我开心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下,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可靠的优良批次18650?国内有渠道吗?

18650这种锂铁的一致性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呢,哪里有,能买到原装松下的货固然好,不过也是一箱子要筛选吧,不然特斯拉也不能要自己建厂子来生产18650,不然为啥主流的动力电池厂家都是锂聚合物单芯串联,只有极其变态的容量需求时候才会有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摩天轮1111你赢了。欲君子论道而遇人不淑,是我的错。注意安全,千万别带着情绪开车。

知 ...

贴子太长!由于学识有限,我就电池并联总结四种方案:
一、电芯正负直接并联,再根据电压决定几s(例如外场电池包);
二、在s数已定,根据需要直接并联增加p数(例如我们航拍拿两个电池用并联线连起来增加容量);
三、电芯接到电源管理模块,由模块决定几p几s(高端电池智能电池);
四、将多个供电电池接入电源分配板,再统一输出供电。

就玩家来说,无非二四两种情况,电池来说是一三两种方案,也是本贴争论的。很明显,第三种方案是最好的,甚至好过做成1p。如果大家认为第三种方案最好就没什么好争了。回到楼主贴子图片,还看不出是第一种还是第三种。还没搞清楚就说不好或者好都是不科学的。大疆号称用智能电池如果不是第三种方案就有点失望了!如果用的是第一种方案麻烦大疆就不要说自己用的是智能电池了那是伪智能!------大家去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这种锂铁的一致性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呢,哪里有,能买到原装松下的货固然好,不过也是一箱子要筛选 ...

贴子太长!由于学识有限,我就电池并联总结四种方案:
一、电芯正负直接并联,再根据电压决定几s(例如外场电池包);
二、在s数已定,根据需要直接并联增加p数(例如我们航拍拿两个电池用并联线连起来增加容量);
三、电芯接到电源管理模块,由模块决定几p几s(高端电池智能电池);
四、将多个供电电池接入电源分配板,再统一输出供电。

就玩家来说,无非二四两种情况,电池来说是一三两种方案,也是本贴争论的。很明显,第三种方案是最好的,甚至好过做成1p。如果大家认为第三种方案最好就没什么好争了。回到楼主贴子图片,还看不出是第一种还是第三种。还没搞清楚就说不好或者好都是不科学的。大疆号称用智能电池如果不是第三种方案就有点失望了!如果用的是第一种方案麻烦大疆就不要说自己用的是智能电池了那是伪智能!------大家去验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看见Himalaya的回复我就开心,但是这篇来自太平洋的SB帖子真让我开心不起来,还有一个所谓的技术牛人的疯狂 ...

        呵呵,所谓的技术牛人,你们一起的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就事理而论,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没什么丢人的,耗着个面子,还要找回感觉,就不好了,        太平洋网反映的是真实就是真实,觉得那是sb帖子,只能说你们懂的太少,我是看不了所谓的大牛统一回复人家,“无知”还有”秀无知“等等一类的话,还被一群人起哄着,好,秀无知,哈哈,就像智云他家之前吹嘘自己电机次世代一样,多么碉堡了一样,明明用的瓦型磁钢,还拿出来秀,连bldc和pmsm都分不清,还说自家电机好,一个劲贬低他人一样,跟着一堆人起哄,好,好,我也看不下去了,我也喷了,论坛还是多点我这样的好,不然大众都被歪理左右了,智云的那个电机要是好,怎么后来他们要换一体充磁的磁钢的转子了,呵呵,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而电池这事,人家降低成本的做法,这里倒成了增加可靠性,更完美,更优秀,呵呵,我等,看到了只能感叹悲哀,主要是一堆新手本来是可有机会认知到真理,这里被误导了,会影响他至少很久,而说人无知的人,自己水平还不知多高,就在这样,还摆的高高的姿态回复人家无知,究竟是哪边无知呢,有意愿的最好的就是找个电芯厂家,花牌也好,格式也好,3e也好,哦,达普最近挺火,问问他们也好,问问就知道并联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就是降低成本,当然不排除太平洋网上面说话也有嫌疑,他们不提dji电池是整体的,有电源管理芯片在,呵呵,而我一直只在重申并联和单体的优缺点,所以以后请不要在我更前摆高姿态ok,你真的摆不起,咱俩的知识层次是不在一起的(不是说accordhobby的,当然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

网友:
手机端回复不知道发哪去了!!!好像引用不了再发一次!
贴子太长!由于学识有限,我就电池并联总结四种方案:
一、电芯正负直接并联,再根据电压决定几s(例如外场电池包);
二、在s数已定,根据需要直接并联增加p数(例如我们航拍拿两个电池用并联线连起来增加容量);
三、电芯接到电源管理模块,由模块决定几p几s(高端电池智能电池);
四、将多个供电电池接入电源分配板,再统一输出供电。

就玩家来说,无非二四两种情况,电池来说是一三两种方案,也是本贴争论的。很明显,第三种方案是最好的,甚至好过做成1p。如果大家认为第三种方案最好就没什么好争了。回到楼主贴子图片,还看不出是第一种还是第三种。还没搞清楚就说不好或者好都是不科学的。大疆号称用智能电池如果不是第三种方案就有点失望了!如果用的是第一种方案麻烦大疆就不要说自己用的是智能电池了那是伪智能!------大家去验证吧!

网友:
我操,手机端到底能不能回复还是有字数限制?

网友:
再发不出去就卸了!

贴子太长!由于学识有限,我就电池并联总结四种方案:
一、电芯正负直接并联,再根据电压决定几s(例如外场电池包);
二、在s数已定,根据需要直接并联增加p数(例如我们航拍拿两个电池用并联线连起来增加容量);
三、电芯接到电源管理模块,由模块决定几p几s(高端电池智能电池);
四、将多个供电电池接入电源分配板,再统一输出供电。

就玩家来说,无非二四两种情况,电池来说是一三两种方案,也是本贴争论的。很明显,第三种方案是最好的,甚至好过做成1p。如果大家认为第三种方案最好就没什么好争了。回到楼主贴子图片,还看不出是第一种还是第三种。还没搞清楚就说不好或者好都是不科学的。大疆号称用智能电池如果不是第三种方案就有点失望了!如果用的是第一种方案麻烦大疆就不要说自己用的是智能电池了那是伪智能!------大家去验证吧!

网友C:
再顺便点评一句,dji的精灵三和inspire1都是已经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了,驱动方案效率就比bldc的,至于什么方案,我就不便说了,但是无论哪方面性能都比bldc这种梯形波控制方案好,当然好赢的东西,不清楚他们bldc控制里面有没有加入什么特别的东西,他们bldc做的也很吊dji也许连人家方案的栅极驱动都没换,你找dji问问,看我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
上面打漏了,就比bldc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所谓的技术牛人,你们一起的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就事理而论,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没什 ...

贴子太长!由于学识有限,我就电池并联总结四种方案:
一、电芯正负直接并联,再根据电压决定几s(例如外场电池包);
二、在s数已定,根据需要直接并联增加p数(例如我们航拍拿两个电池用并联线连起来增加容量);
三、电芯接到电源管理模块,由模块决定几p几s(高端电池智能电池);
四、将多个供电电池接入电源分配板,再统一输出供电。

就玩家来说,无非二四两种情况,电池来说是一三两种方案,也是本贴争论的。很明显,第三种方案是最好的,甚至好过做成1p。如果大家认为第三种方案最好就没什么好争了,其它方案不好也不说就不能用,各个方案都要考虑成本、品质、使用情况,不要笼统说并联好还是不好。回到楼主贴子图片,还看不出是第一种还是第三种。还没搞清楚就说不好或者好都是不科学的。大疆号称用智能电池如果不是第三种方案就有点失望了!如果用的是第一种方案不管外面电路多“智能”麻烦大疆就不要说自己用的是智能电池了那是伪智能!原贴没分析就说大江电池是并联不好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大家去验证吧!
另外5imx手机端去死

网友C:
      还要在这里假惺惺有什么意义,承认你的无知没啥丢人的,输不丢人,不敢才丢人,你到底是在给大伙澄清概念呢,还是在歪倒大众呢,还要说你仁至义尽 ,还是说你理屈词穷了?
      如果你说的这样的好,为啥我接触的**类的东西备用电源都是用了好几个备用电源,从不用多p并联来增加可靠性,因为我们谁都明白,潜意识中就是知道那根本不是增加可靠性,多个供电电源才是增加可靠性,为啥卫星上面的电池那么贵,因为那一个单体就很贵,那么大个的。

知道浮充是什么概念吗,有时候有些存在的现象,存在就有合理性,那是因为使用场合和情况决定的,不要拿来做标准,如果充电宝4串再降压,它成本会贵很多,他损耗也多很多,如果它用一个单体的锂聚合物,呵呵,那成本贵更多,

网友:
我这人就是这样,对真理和事实,容不得一点沙子和含糊,我很鄙视那些歪曲事理,旁门左道的人,所以对这类人,我喷的就会毫不留情,望见谅,(楼上截得那个图,说这话的人用语比较专业和正经,一看就是这方面专业的,也借用人家的话表达我的想法)

网友H:
好高深的技术,想问一下这种多P关联电池会不会是造成飞行器突然掉电的主要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唯一好处就是增加放电C数。但是楼上说更安全其实真的不是。
假如其中一块电芯有问题了,另外一块电流 ...

赞同你所说的,这才是真正问题所在,增加可靠性,应当是多个电源供电,不是多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并联增加放电C数" 这事真的做不到。
2) 请设想同样情形发生在1P电池上。。。。逻辑啊。

人家想表达的是放电电流被增大的意思,一般人都会这么说表达这个放点电流增大 的意思,你懂吗,就像你咬我文里面的字时候,我写的时候一样写快了就会写成c数也乘倍了,实际容量增大了,c数不变,放点电流成倍增大,但是口头说话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增大放点c数是增大电流的含义,是相对单体来说的,不需要咬人家字不放,会意的人都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知帖,解释一下,成本为什么比1P的低?

你去问问电芯厂家就知道成本是不是要低一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好高深的技术,想问一下这种多P关联电池会不会是造成飞行器突然掉电的主要原因呢。

       可能会是的,当两个一致性差的远的电芯被不小心并联到一起了之后,(线上小妹妹很有可能的哦,那么大的产量很难保证不出一两起这个的事情哦       接着有意思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来描述一下机理啊,首先那两个并联的电芯里面,内阻小的那个,干的不亦乐乎啊,很卖力,出力也会大,不但大部分电流从它身上流过,他可能还要给他的搭档浮充,就是和他并一起的那个家伙,
      至于电流为什么会主要从它身上流,因为他内阻小啊,呵呵,他会先被吸干,他吸干了之后他内阻还是小啊,他会被透支,呵呵,他会发热,直接的就是内阻飙升,这就是要挂的征兆了哦,精尽了嘛,其实它再没被榨干的时候大部分电流从他那过的时候,他就会发热厉害,就会升高内阻,让他搭档也出些力,这些事自然界的物理机制的自我调节,呵呵,但是没有用的哦,因为它一定要放的电流比他搭档大他才能获得内部温升,才能抬高内阻,

      它被榨干之后就是挂了,挂了电压是多少啊,这个电芯就是输出是0哦,或者1.3-1.6v左右哦,这个时候他救不活了哦,他搭档急了,他搭档不但要承受大电流流过之苦,还要给他充电,救他,不行的,他搭档很快就会挂了,接着,整体没有输出了,就是掉电,呵呵,
      对于6芯电池的电脑,有些经验的人应该有个遇到电池坏了,明明检测的还是有60多的电量呢,然后过了没一会,突然就急剧下降,关机了,都抱怨是买的副厂电池是假货,容量虚标,实际容量是软件检测出来的,虚标不了的,实际是电池一致性太差导致的,呵呵,这就是本友尤其在使用thinkpad的副厂电池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突然自动关机问题的合理解释,因为电池一致性不好,原厂的也是这个容量,但是贵那么多,可见问题所在。
      dji的产线上,厂妹疏忽个一两次,估计算是小概率事件把,但是应该有可能的哦,之前inspire 1遇到一起电池自然的事件,飞机上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多芯并联的电池呢,呵呵

网友:
论坛不能贴外部链接,我只能将专业人士的话语截图贴到这里,我们搞过junyong的东西都会知道这个基本常识的东西,不知道为啥这里变成鼓吹优势的东西,这个帖子,回复上我也花了大把精力,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问题,如果有必要我想我在再航模类杂志上再撰写篇文章让跟多的人看到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被几个所谓专家大将误导了,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死要面子,好了,下面正式转帖子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论战,我是新号,我在网上认识摩天轮,知道他拆过的一些东西,像futaba、飞宇、智云都拆的稀巴烂了,更别提thinkpad电池了,来支持他一下,顺便自己装B来。
如果有大容量的,我绝不会选择并联,并联也和安全性可靠性没啥关系,下面晒照片。

网友C:
才意识到这里是dji的专区,好吧,我没有贬低dji的意思,dji的技术确实很牛的,电池也应该有管理,我不清楚,只是针对这个多芯并联有这么个观点,准确的说应该是正确的观点,也望能引起dji的重视,省不了太多的成本,但是确实会有隐患,航拍飞行器也应该算的上是专用设备了,掉下来挺危险,建议dji奖内部12组电池分6个一组,两组智能供电,而不是并联供电,这样的才是增加了可靠性也能减少电芯成本,当然电控上会增加些成本,但是相对安全性,供电性能达到junyon级别,望能引起你们重视,毕竟dji你们代表了中国智造的一个新高度,就inspire1上面的技术我个人的评价,已经甩开对手一个产品代了,不要为个电池毁了。。。

网友I:
继续上图,我只是个玩飞机的哦,不是大牛,只懂常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继续上图,我只是个玩飞机的哦,不是大牛,只懂常识

完全验证我44楼所描述的机理和过程,建议dji重视这个问题,做成6s1p,2组,智能分控供电,可靠性等等全部飙升

楼主:
学习了,原来还是懵懵懂懂的,楼上大神这么讲解,我更明白了!!谢谢,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东西了

网友J: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见地的东西了,为真理而辩论是我们理论知识提高的捷径,感谢大神们的不吝赐教。我是研究HIEND的,以前听乐林的设计师谈研发电池供电的功放时也是推崇单体避免并联,导致采购成本极其昂贵,一台单声道功放要十几万美金。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完全验证我44楼所描述的机理和过程,,建议dji重视这个问题,做成6s1p,2组,智能分控供电,可靠 ...

说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有优点就表扬,有缺点也要指出..不然怎么进步...如果连缺点都听不进去的话..那只能说..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说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有优点就表扬,有缺点也要指出..不然怎么进步...如果连缺点都听不进去的话..那只能说 ...

能看到这么多明辨是非曲直的模友,我还是很欣慰的,不枉自己一番口舌,也许有时自己说话确实太苛刻了点,但是真理和事实的东西,就是要严谨苛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这么多明辨是非曲直的模友,我还是很欣慰的,不枉自己一番口舌,也许有时自己说话确实太苛刻了点, ...

刻薄也是有针对的不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嘛...

再说一般讲道理激进一点无所谓..只要说的是事就好..又不是对人

网友:
同样的电压,同样的容量,同样的工艺,同样的C数,反正并联的便宜,单片的贵。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才意识到这里是dji的专区,好吧,我没有贬低dji的意思,dji的技术确实很牛的,电池也应该有管理,我不清楚 ...

      说点我知道的吧,
      一般电芯厂家 生产出来的电芯 先挂到机器上测内阻,(注意 并不是直接测当下的内阻)。工厂常见的测试流程 在20-30天左右,一片电芯刚下线,内阻大的直接淘汰掉成为c品甚至d品,剩下看似内阻很小的电芯在接下来的循环内阻测试过程中,会被不断淘汰,有相当数量的电芯 会在十多天二十多天的时候 内阻性能发生巨大变化,被淘汰下来,这就是所谓的b品,经过了这个过程 ,内阻仍能保持优秀的 才是a品。

不好意思 ,语言组织能力不强,先解释下,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垃圾电芯,在第一次被淘汰下来的c品d品电芯 被直接出售(商家也不傻)卖给低要求用户和一些 无良商家(用来组装杂牌 无匹配烂电池,当然也有些会稍微匹配下,基本上没啥大的意义)
       第二种,就是在十多天后被淘汰的b品质电芯,我可以说,模型圈子大家常见的几个品牌 ,有好几家 都是买的这样的电芯,商家买到手再次做内阻匹配,然后做成电池组,这样的电池组新电池状态下 性能也不错,但是经不起循环,几十个 甚至十几个循环数下来 内阻差异变得不可接受。这一类电池说难听点,库存旧了 没有充放电循环 也会有问题。       第二种有种特殊情况,就是本来二十天才能发现的b品电芯,在十多天甚至不到十天就下了机器 被当做a品出售,国内某著名品牌就是大量采用这种方式,号称用了a品电芯。名字我不提,不拆台,电池圈子内部人士 相比都知道 某鹤壁电芯厂商。你们谁买了他家的b芯,你们自己清楚。
       最后一种是 经过了两三次淘汰后的 电芯,这是a或者a+品质的电芯,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电芯绝大多数都卖给了歪果仁。国内少数厂家坚持给国内市场使用a品电芯,但是价格已经跟上述两种完全没有可比性,鉴于国人贪图便宜的略根性。他们的销售并不好。有几家基本上已经被淘汰出国内市场 专做出口了。

       基于上述现状,和dji目前逐利的特性(原谅dji,它拿了太多风投的钱,风投要回报,报表要漂亮,怎么压榨利润是dji的一个重要工作,技术研发也是为这一点服务的,这无可厚非)
dji采用这种6s 2p的方式,明显不是因为技术可靠或者说是plan b,仅仅是采用的一种低成本的基本可靠的方案(喷子勿骂,我已经妥协说基本可靠了)

关于电池2p和1p 不在多扯淡了,语言组织能力太差,就一句话,厂家是匹配3片容易 还是匹配6片容易。哪一种成本高 哪一种成本低不言而喻。至于可靠性。技术大牛们继续争论。我们好旁观学习

理论经验懂得不多,但是实践中的来的经验,我支持 摩天轮1111,说的理论 跟我遇到的实际情况 完全吻合。 另一位大神平日也是颇多崇拜,这次拿来笔记本 和移动电源的例子 我觉得特别不妥当,大电流应 和小电流应用 两种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dji inspire1本来就超载(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而且采用了新的扩容电池,在没有大批量应用的情况下,未知风险并没有完全被探究出来,反而在电池并联问题上采用激进方案,值得怀疑,再多说一句,理论上 扩容电芯 号称低温零下五度以上,电芯性能基本没有下降,但是dji当时就出了电池加温套,北方低温下,当时的 悟 电池性能确实衰减性能类似常规电池,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底用的是什么技术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点我知道的吧,
      一般电芯厂家 生产出来的电芯 先挂到机器上测内阻,(注意 并不是直接测 ...

深度解析

网友M:
摩天轮1111 講沒錯.電池一致好就沒問題.相反出事.軟件只提供2P 電壓.但沒提供2P 誤差同電阻值。就好似并充一樣道理.

网友:
受教了,我这飞机都是四块电池并联的,以防某一块出问题而炸鸡

网友:
烧麦是出了名的大傻逼

网友:
引用 网友M:
摩天轮1111 講沒錯.電池一致好就沒問題.相反出事.軟件只提供2P 電壓.但沒提供2P 誤差同電阻值。就好似并充 ...

特斯拉的技术,貌似是能将2p电压中的两个单体电压分开,当然这个也是他们的核心了,不清楚怎么做到的,或者他们也没做到,,,,

网友:
我十分鄙视装逼不成,偷换概念,再说一堆新的装逼的话。
一致性,电源管理芯片,成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起哄还是凑热闹?真的没必要。大家在这里因为喜好讨论,明白了即可。无所谓高低贵贱的。低调低调!! ...

您是楼主,首先道个歉,俺沙发即开喷。但我也写明了,是针对原作者,而不是针对楼主您。从头至尾我对楼主您没有哪怕半点不敬的意思。所以,64楼的言论是否再斟酌一下。

我已经想通了,是真心支持大家坚持只用1P。毕竟,终极理由:喜欢就好。这和我真没关系。

”态度决定一切,有理不在声高“。论态度,骂架我真的不在行;论声高,俺嗓门确实不行。所以我在29#已经投笔认输,心悦诚服地。

最后,非常感谢您发起了这个帖子,它让我收获颇丰,不是技术上,而是关于人处世,关于分享,关于如何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祝大家用纯1P爽飞爽玩。

PS:你的名字很诗意,译为“长河落日”如何?

网友:
楼上大师也是技术人,更难得的是宽容,值得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Wow! 好热闹,我来表个态:
1) 完全支持大家只用纯串联1P电池,全面抵制并联的2P、3P.... 多P!  ...

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大家一起玩,不要介意!!谢谢你们的高谈阔论,我真心学习到了!!! 希望常常看到这样的帖子,真心希望,不伤和气的希望!!
   也要谢谢楼主你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是楼主,首先道个歉,俺沙发即开喷。但我也写明了,是针对原作者,而不是针对楼主您。从头至尾我对楼主 ...

哥 说的好,各取所需,个人喜好。真是重要的,大家都没错,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我初步断定,您就是个搞人事行政的小领导,知道不可能和我和另外的一些大大握手,先尽量和能和 ...

开篇看我就是支持你的,因为我学习了!

网友N:
实话实说 全篇看完  还是晕乎乎  这个问题感觉确实不简单  反正我一时半会肯定闹不明白了  电池这玩意在航模领域和炸鸡伤人个人认为是最危险的两个因素  一定要慎重

不过楼上某位大牛在某个阶段后貌似就没什么干货了,都是一些酸溜溜的讥讽和反话,有点叫人大跌眼镜(还有人叫好,认为宽容,这阅读理解得差到什么程度?)

要是说真的缴械投降,从后面与LZ以及观众的互动来看貌似也是一直关注着本帖的,这就实在让人有点只能理解为理屈词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实话实说 全篇看完  还是晕乎乎  这个问题感觉确实不简单  反正我一时半会肯定闹不明白了  电池这玩意在航 ...

感谢关注。“认输”是指我在骂架和嗓门方面实在差劲,输的心悦诚服。看他好激动,只提醒他注意安全而已。(29#楼)
真心支持大家死守1P,因为看起来那似乎有益于大家的心理健康。

正常的态度是讨论的前提,前提不在,也就没了继续的乐趣和必要。

大家继续。

网友:
烧卖你这个家伙。老枪手!养不家,你**也不是电子电池专家,不要扫大家兴!滚!想屌的节奏

网友:
非常好的贴子,感谢无私分享知识,至少知道了电源供电的重要性,看了好多贴子反应都是有关于电量急剧下降导致各种悲剧情况发生。
至于某些人确实是死要面子。
刚刚注册看到这贴回复专业性很强,作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见地的东西了,为真理而辩论是我们理论知识提高的捷径,感谢大神们的不吝赐教。我是研究HIEND的,以前听乐林的设计师谈研发电池供电的功放时也是推崇单体避免并联,导致采购成本极其昂贵,一台单声道功放要十几万美金。

在模型论坛竟然碰到了音响界的朋友,幸会!

Hi-Fi/Hi-End音响是我多年的...另一个爱好。高中时制作12寸三分频的箱子+功放+均衡器后来被学校收购,现在仍在电教室服役。。。。呃,好像跑题了,这里是模型论坛,回头换个对口的论坛继续交流。
上俩图做引子。
上学时设计制作的耳放:

十三年前设计制作的一款分体前后级PA的后级电源部分。

电池供电也搞过,但当年锂电还不普及,只用铅电池带前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感谢关注。“认输”是指我在骂架和嗓门方面实在差劲,输的心悦诚服。看他好激动,只提醒他注意安全而已。 ...

真的不必要这样,开始看你们两个争论,双方都摆了各自的论点和论据,但是可能您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在电池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我回帖长篇大论一番 也不是为了大嗓门,我看您很多帖子,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有科学精神的人,实验和测试严谨性让人佩服,其实期望您能给出更好的讲解。但是也许吧,帖子走到现在斗气的阶段,您没心情了。不过这样留下了一个关于电池使用的异议,我估计很多看帖子的人更糊涂了,这不应该是我们发帖子回帖子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想 我这么说您应该赞同吧,期待大家坦然理性的讨论,或者您能不辞辛劳另开一贴像您之前帖子一样讲解下,更是让人期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真的不必要这样,开始看你们两个争论,双方都摆了各自的论点和论据,但是可能您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在 ...

        所言甚是,我今天也抽时间拜读了一下Himalaya你的文章,确实都挺不错的,也对模友浅显易懂,但是不知道为啥在电池的问题上您要如此,也许真的是本该是就事论事的事,演变成斗气的帖子,这也应该有我态度的一些问题,这里我道歉,其实我们心里对这东西都自有定论,相信您也一样,所以我觉得最要做的应该还是让更多的新手能不转晕乎了       我这人可能就是这样,态度差了些,但是究其原因,本来看到您高高在上的一句“秀无知”我并没有太在意,但是问题是后面跟着连篇的回复“无知”还有您拿充电宝来做的解释,真心让我感到这有可能会误导一些人,所以才决定要站出来说一下,也没曾想到会演变成这样,因为在我印象中电池多p的问题很多年前就该有过大的讨论了,不曾想到这个小圈子人员更替也很快,竟然也有很多人不清楚这里面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大大应该是不想卷入这种事情或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个论坛,也是这个帖子让我最近光顾论坛节奏频繁了一些,呵呵

       Himalaya看您做的东西,您也是挺在行的,要是是我态度和语调导致您要一意孤行,那我道歉,我以后会注意这点,注意我提意见时候的语气,当然我感觉您是不是也是对待别人的意见时候,降低点身段呢,毕竟谁都不是万能的,肯定有意识误区的,好了,论坛就应该是这样不断碰撞,反省,总结的地方,让我们大家都一同进步吧,您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的不必要这样,开始看你们两个争论,双方都摆了各自的论点和论据,但是可能您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在电池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我回帖长篇大论一番 也不是为了大嗓门,我看您很多帖子,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有科学精神的人,实验和测试严谨性让人佩服,其实期望您能给出更好的讲解。但是也许吧,帖子走到现在斗气的阶段,您没心情了。不过这样留下了一个关于电池使用的异议,我估计很多看帖子的人更糊涂了,这不应该是我们发帖子回帖子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想 我这么说您应该赞同吧,期待大家坦然理性的讨论,或者您能不辞辛劳另开一贴像您之前帖子一样讲解下,更是让人期盼了。

赞!兄台言真意切!没什么好说的,我必多出好帖跟大家交流。择日我会写个帖子继续分析这个题目,到时候请您不吝赐教。
“大嗓门”真没说您,因为您也没有针对我,而一直在讨论技术。兄台在态度上一直堪称楷模

反省自己,因为一点不顺心就动摇了论坛分享精神的初衷,这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言甚是,我今天也抽时间拜读了一下Himalaya你的文章,确实都挺不错的,也对模友浅显易懂,但是不知道为啥在电池的问题上您要如此,也许真的是本该是就事论事的事,演变成斗气的帖子,这也应该有我态度的一些问题,这里我道歉,其实我们心里对这东西都自有定论,相信您也一样,所以我觉得最要做的应该还是让更多的新手能不转晕乎了       我这人可能就是这样,态度差了些,但是究其原因,本来看到您高高在上的一句“秀无知”我并没有太在意,但是问题是后面跟着连篇的回复“无知”还有您拿充电宝来做的解释,真心让我感到这有可能会误导一些人,所以才决定要站出来说一下,也没曾想到会演变成这样,因为在我印象中电池多p的问题很多年前就该有过大的讨论了,不曾想到这个小圈子人员更替也很快,竟然也有很多人不清楚这里面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大大应该是不想卷入这种事情或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个论坛,也是这个帖子让我最近光顾论坛节奏频繁了一些,呵呵

       Himalaya看您做的东西,您也是挺在行的,要是是我态度和语调导致您要一意孤行,那我道歉,我以后会注意这点,注意我提意见时候的语气,当然我感觉您是不是也是对待别人的意见时候,降低点身段呢,毕竟谁都不是万能的,肯定有意识误区的,好了,论坛就应该是这样不断碰撞,反省,总结的地方,让我们大家都一同进步吧,您看呢?

终于理性回归,可喜可贺!可以接着开聊了。

兄台贵人健忘。请回顾一下,您所言“连篇的回复“无知””的,正是您本人啊,包括但不限于9#、16#、21#、32#、44#、73#楼,以及被看不下去的版主删除的部分楼层,某些楼多次反复出现

相反,我说“秀无知”仅仅在沙发出现过一次,而且当时就已经写明了是针对太平洋的原作者“烧麦”,从头至尾对本帖坛友没有半点不敬!之后,“无知”一词我就再也没有用过。即使对你充满攻击性的16#楼,我也用恭恭敬敬的言语在18#楼做了善意的提醒。怎奈,没效果。。。

好啦,过眼云烟,握手言欢。择日我再写个帖子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希望我们都能平心静气的讨论。
---------------------------------------------
路人甲:干啥呀这是? 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路人乙:能!能!你看他们不是又都好好的了吗。

网友:
呵呵,不想多说了,期待你的下个帖子里面不要再出现这种误导和意识上的误区了,惠及更多的新手,

网友:
无谓人言之冷暖,不争一时之短长 —— 新的“误导”文章出炉了,有点长,感兴趣的看看,固守观念的随意:

◆ 锂电并联靠谱吗?1P vs 2P 锂电池的概率分析:失效、误差、本质 ◆

扩展阅读:更多本人玩耍电池的心得:

     ◆ 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 跨越时间藩篱的锂电保存实例:两年不见衰减。有图有真相。
     ◆ 验证“充电吸热”
     ◆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一)  2013-03-05到期关闭,转续至第二贴
     ◆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二)  2015-03-05到期关闭,转续至第三贴
     ◆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三)  2015-05-07更新到29#楼
     ◆ 存2度电的外场锂电源 22V 100Ah      (发布于其它论坛,本论坛禁止链接,抱歉。)
     ◆ 锂电放电C率之JJYY          (发布于其它论坛,本论坛禁止链接,抱歉。)
     ◆ 用实测数据说话:A123 vs LiPo    (发布于其它论坛,本论坛禁止链接,抱歉。)
     ◆ LiPos Tests for Solo Pro: What to buy!    (发布于其它论坛,本论坛禁止链接,抱歉。)
     ◆ Charger->Battery Adaptors, Quite a Lot DIYed(发布于其它论坛,本论坛禁止链接,抱歉。)
     ◆ Home Brewed 2KWh Field Battery Pack, 22V 100Ah(发布于其它论坛,本论坛禁止链接,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唯一好处就是增加放电C数。但是楼上说更安全其实真的不是。
假如其中一块电芯有问题了,另外一块电流 ...

如果是1p的,岂不是连压降的时间都没的了,

网友:
真理不辨不明,小弟从从不明到明又到不明。看来仍需加强学习。受教了

网友O:
好长的技术谈论帖,看完彻底晕菜了。
原本一直认为并联c翻倍的,用大神的话纠正就是电流翻倍,一个意思,看那个c指并联前还是并联后了。
可再看大神自己的通俗解释,因内阻不同,每次只有内阻低的干活,而后内阻高的干活,那就是c也没有翻倍,电流也没有翻倍?
并联仅仅容量翻倍?
高手们心领神会握手言欢,倒是总结性给个结论指导我等菜鸟们实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长的技术谈论帖,看完彻底晕菜了。
原本一直认为并联c翻倍的,用大神的话纠正就是电流翻倍,一个意思,看 ...

我的理解是:并联电流的确翻倍,但是由于内阻的不一致,风险也快速加大,可靠性大幅度降低。有利有弊,高手们的意思是弊大于利/利大于弊,看你自己的认识了

网友E:
好吧。挨骂也挨了,文章也写了,精华帖也加了,对方言辞太过分的好几个帖子也被版竹大人删了..... 也是时候该做个扫除了。那些看上去NBHH气壮山河的语言,出现了太多常识错误,为了避免“误导新手”,下面纠正之:

以下引用如有删改,是改掉了无处不在的人身攻击内容,剥离出其中的技术上的错误概念来说明。

引用 楼主:
众所周知并联的电池在电芯匹配性方面难度较大,更容易出问题,但成本就低一点,
*) 电芯并联无需匹配(大功率应用下C率需接近),匹配是为了串联的需要。并联安全性更高,成本更高。详见89#楼链接,有万言文章详述。

引用 楼主:
尽量不要用这样的电池2P并联方式,虽然空间安排较为灵活,成本也较低
*) 5700mAh单体有的是。2850mAh单体*2片比单片5700mAh更贵。详情请TB搜索。

引用 网友B:
并联唯一好处就是增加放电C数。但是楼上说更安全其实真的不是。
假如其中一块电芯有问题了,另外一块电流过大,压降会更快,而且放电C数也达不到,所以更容易出现突然掉电坠机的事故的。
*) 放电C数是电池的Ri*Ah常数的通俗表达,与生俱来,任何串并联无法改变。
*) 电芯出问题:串联的话,连“压降会更快”的机会...都没有。详见89#楼链接,有万言文章详述。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池,内阻不一样的话会有自放电现象,
*) 自放电跟内阻无关。锂离子电池的自放电非常低。具体案例见89#楼,2年时间,3.85V-->3.80V。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池说并联好的可以去拆拆看,没有并联的,都是说多少芯电池,每个电池都有正反引脚接到电源管理模块上,
*) 事实刚好相反,笔记本电池,基本没有不并联的。每组并联后只有一根“平衡线”接到保护板。详见18#楼图。

引用 网友C:
(成本)单芯获得一样的容量一样的倍率真的是要比两个并一起的高,
*) 事实刚好相反。这就跟1袋50斤大米比5袋10斤大米便宜一个道理。【除了超大容量(8~10Ah以上),因为软包引线瓶颈】

引用 网友C:
受不了无知的人在这里瞎闹,呵呵,我还真拆过thinkpad的电池呢,我手上一台比较老的x201的电池,4p的,
*) ThinkPad X201原装电池有2P和3P,没有4P的。

引用 网友C:
电芯内阻不一致,闲置时候自放电是硬伤,知道吗您,电芯内阻不一致,过放时候内阻小的,换句话说倍率稍大点的直接就会挂
*) 自放电与内阻无关。
*) 并联,如果过放电,一定是所有电芯一起过放。并联电路电压相同的公理决定了。

引用 网友C:
用3个5000mah时的30c去并不是更好吗,容量也是1.5w,倍率还能变成90c呢,何乐不为啊?呵呵,您啊,太有意思了,不懂再装懂,不知道您是什么学历,干什么工作的......... 试问一下,10000mah时的为啥不用5个2000mha时的60c的单体来并联?得到一个300c放点的电池(这里的放电倍率容量关系没有错哦,不清楚的好好想想,并完之后是不是300c,1wmah)
*) C率与生俱来,任何串并联无法改变。

引用 网友C:
不知您是何居心,呵呵,还是您确实无知不知道呢,有时候单芯解决不了供电需求,人家采用2p甚至多p的,尤其多p的更是深刻的依赖与电源管理芯片哦,不是管理总输出,而是管理里面的每个cell,ok

*) 这事做不到,因为与物理原理冲突。所有电芯一旦并联,就只有2个共同的正负极节点(node),拥有共同的端电压,表现为一个大容量电池。
*) 恰恰相反,“深刻依赖于电源管理芯片”的,是串联,不是并联。详见89#楼链接,有万言文章详述。

引用 网友C:
正不巧,我有个同学,正在帝都某高校读博,做的就是智能电网,电源管理,特斯拉的核心的核心就是他的电源管理芯片,人家高级的电源管理方案,不一定每个cell都要连线到管理板上来处理的哦,想想特斯拉的那上k个18650,每个cell都接线,线束都会麻烦死,但是人家就能做到每个电芯都被管理了,你能理解吗,算了,说多了,估计您也理解不了,层次没到,
*) 这事做不到。任何高技术都基于物理原理,而不是玄论。TESLA 74P并联后只有一根线通往控制板,物理结构决定了只能监测每S组共同的电压,不能监测到每一节18650。见18#楼图。具体去TESLA 4S进工程模式可以看到。
*) TESLA没有使用中国技术。只有自研以及与Matsushita的合作。

引用 网友C:
至于你thinkpad里面的电池我说了6芯的还是9芯的,3p还是2p因为人家一个只能用18650,二个人家一致性好,
*) 不是。我的ThinkPad X200原装电池是用103450的长方形硬壳电芯,SANYO出产。4S2P结构。18650最常见,但远非唯一规格。

引用 网友C:
18650这种锂铁的一致性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呢,哪里有,能买到原装松下的货固然好,不过也是一箱子要筛选吧,不然特斯拉也不能要自己建厂子来生产18650,
*) TESLA的松下18650不是“锂铁”,是Li-ion(锂离子)。

引用 网友C:
dji的精灵三和inspire1都是已经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了,驱动方案效率就比bldc的好,
*) 所有的模型用无感无刷都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DJI搞的只是sine drive。bldc = Brushless DC motor = 直流无刷电机,不是驱动方式。概念!

引用 网友C:
,如果充电宝4串再降压,它成本会贵很多,他损耗也多很多,
*) 事实刚好相反,Step Down降压模式的DC-DC,比 boost 升压模式的效率高很多,97%以上很正常。而充电宝恰恰使用了升压,宁肯损失效率也不要蹚串联的浑水。

引用 网友C:
我来描述一下机理啊,首先那两个并联的电芯里面,内阻小的那个,干的不亦乐乎啊,很卖力,出力也会大,不但大部分电流从它身上流过,他可能还要给他的搭档浮充,就是和他并一起的那个家伙,
*) 这事无法发生。加上负载时,并联的电芯都同时放电,电流按内阻反比分配。没有任何一片电芯可能被充电。

引用 网友C:
至于电流为什么会主要从它身上流,因为他内阻小啊,呵呵,他会先被吸干,他吸干了之后他内阻还是小啊,他会被透支,呵呵,他会发热,直接的就是内阻飙升,这就是要挂的征兆了哦,精尽了嘛,其实它再没被榨干的时候大部分电流从他那过的时候,他就会发热厉害,就会升高内阻,让他搭档也出些力,这些事自然界的物理机制的自我调节,呵呵,但是没有用的哦,因为它一定要放的电流比他搭档大他才能获得内部温升,才能抬高内阻,
*) 事实刚好相反,发热后内阻不是“飙升”而是剧烈下降。见89#楼链接内的实测曲线。

引用 网友C:
它被榨干之后就是挂了,挂了电压是多少啊,这个电芯就是输出是0哦,或者1.3-1.6v左右哦,这个时候他救不活了哦,他搭档急了,他搭档不但要承受大电流流过之苦,还要给他充电,救他,不行的,他搭档很快就会挂了,接着,整体没有输出了,就是掉电,呵呵,
*) 此事无法发生。最基本原理:并联电路电压相等,永无可能一个先“挂了”“输出时0”,之后相并联的“搭档”再充电给它。

引用 网友J:
我是研究HIEND的,以前听乐林的设计师谈研发电池供电的功放时也是推崇单体避免并联,
*) 并联后噪声更低,波纹更小,内阻更低。如感兴趣可参阅电子电路的噪声分析相关文献。

引用 网友L:
崇拜,这次拿来笔记本 和移动电源的例子 我觉得特别不妥当,大电流应 和小电流应用 两种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 全部区别只是时间轴上的压缩,化学反应过程、适用的物理原理、实际工程用法.... 别无二致。其实就是 Lamborghini 和 Alto 的差别,都是汽油内燃机驱动四个轮子,差距看起来好大,其实起根上一样。

Okay,以上是粗粗扫一遍看见的概念错误,一并纠正如上。

要不,再来个花样百出的人身攻击语录集锦? 一定更好玩。

后记:此贴发表一天后再读,居然发现了错别字!我这个强迫症啊!必须改掉。

网友P:
这个要经过实践才知道,理论就呵呵了,我自己做过外场电包,6块10AH电芯,组成12V20AH电包,先并联后串联,开始用的不错,但是用到后面,问题出现了, 最后一组电压老是比前面两组电压低,我每次A6平衡充都没用,导致最后一组电压越来越低,后来没办法,拆解,发现最后一组电池中,一节电芯废了,拖累一起并联的电芯,导致好的电芯不停的给差电芯充电,最后只能换电芯,

总之一句话,你并联电池后无法第一时间判断出哪块电芯出问题,这样会导致更多问题,如果你用20AH电芯组成12V20AH电包,不会这个问题,哪怕有电芯坏了,第一时间就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P:
这个要经过实践才知道,理论就呵呵了,我自己做过外场电包,6块10AH电芯,组成12V20AH电包,先并联后串联, ...

同情兄台的遭遇。我的2度电外场包用了5年多了,完好如初。6S18P的(感兴趣的话,可在 rcfans 搜索我的帖子,早年间在玩车在那边混的多些。)。祝愿兄台以后也有好运。

我猜,您用的是A123或类似的 LiFePO4 电芯吧? 相对LiPo而言,磷酸铁锂电芯天生巨大自放电且一致性差。最早用铁锂的电动工具行业早已全面抛弃它转向功率型Li-ion。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同情兄台的遭遇。我的2度电外场包用了5年多了,完好如初。6S18P的(感兴趣的话,可在 rcfans 搜索我的帖 ...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1.并联情况下,内阻小的放电流大,那么他电压不是应该降得更快吗?又如何保持等压呢?2.为什么普通航模电池不并联使用?是因为成本低吗?

网友:
放屁 啥都不懂来bb
2个并联的电芯之间万一有一个坏了 那个还能工作!1p怀一个就完蛋了!

网友:
最后外行人来个总结,此贴为最火贴,比小苹果的 火 火 火还火,专业人士你们继续探讨,等有明确一致答案的时候告诉大家就行,终究只有百分之一的专业人士才是”玩“电池,百分之九九的人是用电池,不过我也真支持楼上100楼说的,1P的电芯短路 断路 那多轴必死无疑,2P以上的电芯短路 断路一组虽然电压急剧下降至少还有平安落地的可能,说不定大疆也有这想法呢,空中多停留两分钟直接掉下来他们要赔一架飞机,慢慢下来的话他们最多赔一块电池呢,我自己呢10块电池9块是1P的一块是3P的也都照样在用,多用几分钟与少出现问题的答案就等你们来告诉了。

网友R:
根据系统可靠性的理论, 一般来说, 并联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串联是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1.并联情况下,内阻小的放电流大,那么他电压不是应该降得更快吗?又如何保持等压呢?2.为什么普通航模电池不并联使用?是因为成本低吗?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
A0) 这里没有“两位大牛”,都是常识层面的东西,但却有太多错误认识。详情见101楼。

1.并联情况下,内阻小的放电流大,那么他电压不是应该降得更快吗?又如何保持等压呢?
A1) 然后呢?旁边那块电池是废物吗?硬生生并联一起,如何不等压?详情见101楼。

2.为什么普通航模电池不并联使用?是因为成本低吗?
A2)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R:
根据系统可靠性的理论, 一般来说, 并联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串联是降低

并联提高的是可用性
随着部件增多,可靠性一定是下降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好吧。挨骂也挨了,文章也写了,精华帖也加了,对方言辞太过分的好几个帖子也被版竹大人删了..... 也是时候 ...

*) 电芯并联无需匹配(大功率应用下C率需接近),匹配是为了串联的需要。并联安全性更高,成本更高。详见89#楼链接,有万言文章详述。

我对这个绝对不赞同.
如果不需匹配的话,就很少出现原厂电池比组装电池好用的情况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262&_dsign=b191b05e  给你来个教程帖子看完就懂了
怎么定义1P 2P  还有C数、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搬运工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我也组装过电池1P 2P 2S--6S都组装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2c149399
这个是组装电池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
A0) 这里没有“两位大牛”,都是常识层面的东西 ...

2组 20C的  2200MAH电,  假如最大放电, 每一组都是,44A

那并联后, 电压相等, 电流相加。  主通路的最大电流不是应该是88A吗?

虽然说2200MAH的单体还是没变44A

但是叠加后不变?  想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T:
2组 20C的  2200MAH电,  假如最大放电, 每一组都是,44A

那并联后, 电压相等, 电流相加。  主通路的最大电流不是应该是88A吗?

虽然说2200MAH的单体还是没变44A

但是叠加后不变?  想不清楚,

坦率讲没看懂你问的是什么。单组2.2Ah*20C=44A;两组并联4.4Ah*20C=88A。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U:
支持Himalaya,认识Himalaya很久了,为人一直中肯,谦虚,心态平和~~~顶一个~~~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L:
说点我知道的吧,
      一般电芯厂家 生产出来的电芯 先挂到机器上测内阻,(注意 并不是直接测 ...

是的,真正的简单白话的机理和厂家生产过程还有行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行业内的尖端人士的观点在我新帖子里面写的很详细了,尽量白话的写出来了,力求大家能看明白,有耐心看完我的新帖子,某兄台都写了,我本以为人向善了,哪知道这样,不站出来写个帖子那怎么行,详情见这里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93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U:
支持Himalaya,认识Himalaya很久了,为人一直中肯,谦虚,心态平和~~~顶一个~~~

这个问题呀已经不再是支持谁的问题了,是关系一个论点正确与否的问题,不当论人,就当论事,看这里怎么说的,希望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看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93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点我知道的吧,
      一般电芯厂家 生产出来的电芯 先挂到机器上测内阻,(注意 并不是直接测 ...

你说的就是事实,详细的我也开了个新帖,欢迎捧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93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T:
2组 20C的  2200MAH电,  假如最大放电, 每一组都是,44A

那并联后, 电压相等, 电流相加。  主通 ...

你说的就是书写问题和口头问题,口头人家会想表达放电能力变大,和你说40c放电能力,当然这样是不严谨的,因为准确的说是容量加倍了,c数不变,放电电流变大,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情况和意思就行了,我书写时候也习惯性表达了口语习惯,这里后面自己还发现问题了,纠正过来了,都被某兄台揪着不放,我都重申好多变了,我是自己发现的,阅读时候发现的修改了,某熊讽刺我这个错误的帖子在我修改帖子之后,可是某熊还是要揪着不断的一变一变的说,不知道这人心里觉得这个好玩还是啥,真想不通,,,小chou吧(第三声)

网友:
引用 网友N:
实话实说 全篇看完  还是晕乎乎  这个问题感觉确实不简单  反正我一时半会肯定闹不明白了  电池这玩意在航 ...

想看直接明了的结论,就看这里吧,尽量简洁的描述了,希望能对您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93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S:
*) 电芯并联无需匹配(大功率应用下C率需接近),匹配是为了串联的需要。并联安全性更高,成本更高。详 ...

我也完全不赞同,或者认为这就是一个误导,并联如果不要求匹配,那是不是说随便两块电池s一样,容量一样就能并了,完全不要考虑阻值?如果用一块不一致的电池和一块较好电池并在一起,电流实际方向会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要经过实践才知道,理论就呵呵了,我自己做过外场电包,6块10AH电芯,组成12V20AH电包,先并联后串联, ...

微醉,有一个cell总不平衡的时候就应该知道里面有一块出问题了,但就这样还让你用了好久,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么

网友:
有人就是嘴嚼..............真理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对待死要面子故意歪曲事实的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探讨太奢侈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好吧。挨骂也挨了,文章也写了,精华帖也加了,对方言辞太过分的好几个帖子也被版竹大人删了..... 也是时候 ...

自放电是和内阻无关,但是并联后情况就变了,你不明白?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2p会突然掉压什么的是瞎扯淡。。。。楼主你这还真是无知贴。。。。2p余度更大,安全性高于1p那是毋庸置疑~
不懂的多看点多学习些真理再出来放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我编辑帖子的时间,15.01,您发帖子时间15.16,我打字快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重新再读一遍看到已经修 ...

哎呀。。高手太多   两大高手华山论剑,说实话俺不知道谁的理论更好点,俺的是6轴飞行器 经常采用2块5300毫安4s并肩,怕的就是一块电池不行还有另一块勉强撑住,不至于摔机。  看了你的言论  以后用1块1w的电池好点?

网友:
智能电池不是简单的并联或者串联,而是有专门的控制电路对每块电池的充放电进行管理,单片电池越多,控制电路也就相应地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V:
自放电是和内阻无关,但是并联后情况就变了,你不明白?

就是,赞同你所说,有时间我给个电池模型,来个简单分析,“有些人反问并联的电池是废物吗,意思节点电压一样,所以肯定没问题,”但是电池模型是等效成电压源和内阻串联的,节点电压一样,但是内部电压源说不定就挂了,这也是自循环,自放电的原因,赞同你所说,肯站出来说的人不多了,

网友:
深入地看完帖子学习了。

网友(2015-07-17):
引用 网友B:
并联唯一好处就是增加放电C数。但是楼上说更安全其实真的不是。
假如其中一块电芯有问题了,另外一块电流 ...

并联能增加C数?又一个用多轴入门的模友

网友:
一个简单的电池使用问题被炒得这么热闹。可见玩航模的人中间缺少相关知识的人真不少。一个是电学知识;一个是工程知识。
电学知识:电池的并联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这些是基本知识,没有必要争论。
工程知识:做大容量电池有什么难处,小容量电池有什么优势。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于是就乱成一锅粥了。
并联产生性能上的坏处与并联获得的工程上的好处平衡下来,就是现在采用的样式。
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生产单位当然以他最合理的办法做。不会用你认为的好办法去做。

网友(2015-08-17):
耐心看完了 顶楼主 不谈一致性问题 这个肯给不并联好 就说说并联引以为傲的安全性 很简单的问题 并联电压一致是常识 一块电池出问题电压降下去 因为是并联 另一块电压一样会下去 何来安全  电池多了焊点更多了哪个更安全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2016-11-21):
分析的不错,顶起

网友:
少装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