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易碎舵机臂不能用?933操3D有点勉强?

楼主(2015-04-29):
前两天炸鸡莫名其妙。大家也帮我看看吧。
450T机身,933加525,黄k8,花牌 电机,好赢40A。飞越木桨(没看错,是木桨)。
13年配的,有了500后,平时很少飞了。

因为几个月没飞450,第一块电简单航线了一下(油门 0  30 60 100,螺距 -2~  +12)都正常。第二,三块电 稍微暴力了点,油门90,螺距 -  2~ +12,喜欢猛的一下子打舵。降落发现舵机虚位变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反正觉得有虚位了,之前印象中虚位比较小。我感觉933抗不住这么操的,第四块电就飞飞悬停模式。

偶然发现,我猛的推油门,飞机严重甩尾,这个我知道的,但不应该这么严重,后来我又试了一下,发现飞机尾巴甩了整整一圈才停住,而且飞机 机身晃。我不知道是飞机的问题还是k8设置的问题,打算再试一次看看,高度1.5m,以最快的速度把油门推到顶,注意是最大,不是猛的推到80%附近。这时飞机是猛的 自旋 上升,而且自旋的时候机身是晃的,高潮来了,飞机上升到一半 朝一边倾斜 结果飞机倒扣下来了,脚架朝上。这时候想救机也没辙,如果3D还能拉回来,如果高度够的话,还可以翻过来,高度只有不到4米,我是没本事救了,只能 油门拉到0,自用落体。我搞不懂,是k8抽风了?k8没设置好?机身震动大?可是我油门开了90%飞一切正常啊。还是因为用的易碎舵机臂 猛拉螺距变形?然后最后一次过猛了拉断了?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用普通曲线飞转速变化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普通曲线飞转速变化太大~

你试过?

网友:
我用易碎舵机臂 不管怎么猛拉螺距都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你把所有的球头扣和塑料拉杆还有舵机臂都换新的。。两年如果没有好好保护的话塑料都氧化了会变得很脆你飞这么暴力容易出危险。。如果你机器之前主尾桨都配过平那就应该不是振动的问题

网友:
新的易碎臂我用手掰变形严重,时间久了,就换了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