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图传问题

楼主(2015-04-29):
我的穿越250 5.8G图传不开遥控的时候图像很清楚 开了遥控就花的不能 怎么回事? 我遥控是天7

网友:
有干扰、换频。

网友:
5.8G圖傳的發射機要離開2.4G的接收機,盡量遠一點

网友A:
你共同用电吗?虽然是无线干扰是肯定有,但是按你说的,你好像是图传直接接在动力上了,这样就变成遥控呵图传是相互连接的,自然有干扰

网友B:
显示器机架是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共同用电吗?虽然是无线干扰是肯定有,但是按你说的,你好像是图传直接接在动力上了,这样就变成遥控呵图 ...

穿越机图传直接接动力电也是正常的,毕竟穿越机空间有限,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减少重量,不装12V稳压模块也很正常。
我估计是楼主的电装安装位置有些问题(也可以换个频段试试),我们这儿的几架穿越机都是直接接动力电的,也没有楼主说的干扰情况。
还有种可能,就是楼主显示屏的位置、控的天线位置也有可能相互干扰。可以用排除法,看看是飞机上的干扰,还是地面显示屏与控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图传直接接动力电也是正常的,毕竟穿越机空间有限,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减少重量,不装12V稳压模块也 ...

穿越机接动力电是可以的,但是为避免干扰,都是在这个之间接一个隔离模块,用于隔离共电源的频道干扰

楼主:
解决了 原来我的频段不行重新调了几次没问题了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机架是亮点

见笑了 卖的时候忘给我发了 就自己先坐个将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图传直接接动力电也是正常的,毕竟穿越机空间有限,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减少重量,不装12V稳压模块也 ...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