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求指导

楼主(2015-04-29):
第一次入手穿越,以前没什么经验,请大家多留言指导。

网友:
力求轻、稳。看你怎么有相机还有摄像头?

网友:
目测是土豪

网友:
摄像头倾斜太多了大哥   ==  10度都够了   你这是要多块才能看到地面

网友:
土豪~~~你的相机和700放反了了吧??700把脚架去掉放在两层版的中间,你的相机的倾斜角度太大了,要飞出老外的水平才能看到前面。

楼主:
哈哈,多谢大家指导,摄像头和山狗只是摆个样子拍个照片就拆下来了,

网友:
更喜欢那控

网友:
土豪你好,土豪再见。。

网友A:
土豪啊。。。观望就好了,呵,其实装机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装机主要是对于空间的合理规划,还有布线之类的,难的是后期关于飞控的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观望就好了,呵,其实装机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装机主要是对于空间的合理规划,还有布线之类的 ...

是啊,主要是NAZE32的调试问题。。。不是很了解

网友:
这狗可真是雄起哦

网友:
單玩穿越那控真是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