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能玩700E吗。新手对其他控不懂啊,不会设置

楼主(2015-04-29):
如题。弄懂一个遥控器需要一段时间啊。恐怕中间会有炸鸡的情况,不敢贸然用新控,用700测试,所以还是打算用天7.各个功能都熟悉。求答啊...............

网友:
恐怕炸鸡还用?!!!

网友:
土豪新生,上来就700,服了

网友A:
700 天7 绝配~

网友B:
能玩,直机就那么点距离,天地飞也很稳定,99%的直机炸鸡的失控和控本身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各种飞控,三轴陀螺仪的攻势下现在高级控上那些NB的功能早就没什么鸟用了,剩下的只有手感好,然后装个B,飞个无副翼的直机天6都够了,更不用说天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玩,直机就那么点距离,天地飞也很稳定,99%的直机炸鸡的失控和控本身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各种飞控,三轴 ...

多谢,我也这么感觉的。直机就那么几个功能,天7都具备,距离都是几百米。飞电直都够啊,那些用高级控我看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主要还都是手法。

网友:
各有各的追求 5楼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按个人能力值得喜欢就好!天七控或者大多数都是能玩大级别直机!只是楼主需要明白其中的问题所在 从600级以上的飞机 都采用12S电池(也就是2组6S串联在一起)给电机供电 电调通常不带BEC输出 也就是说舵机 陀螺接收机都需要**供电 需用2S 7.4V锂电  那么就有个问题 天地飞乃至大多数国产控的接收机只支持最大6v的工作电压 (进口控接收机工作电压最高可支持8.4V) 在这种情况下用天地飞接收机的话就需要接一个BEC降压器(至少要把7.4v降至接收机的可工作电压)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也不能完全发挥出高压舵机的性能 至于如何取舍就看个人的追求选择了

网友:
各有各的追求 5楼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按个人能力值得喜欢就好!天七控或者大多数国产控都是能玩大级别直机!只是楼主需要明白其中的问题所在 从600级以上的飞机 都采用12S电池(也就是2组6S串联在一起)给电机供电 电调通常不带BEC输出 也就是说舵机 陀螺接收机都需要**供电 需用2S 7.4V锂电  那么就有个问题 天地飞乃至大多数国产控的接收机只支持最大6v的工作电压 (进口控接收机工作电压最高可支持8.4V) 在这种情况下用天地飞接收机的话就需要接一个BEC降压器(至少要把7.4v降至接收机的可工作电压)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也不能完全发挥出高压舵机的性能 至于如何取舍就看个人的追求选择了

网友:
天六怎么调中立点和行程量……

网友:
海阔天空说得对。
700级要高压舵机才能爽,
然而天7并没有高压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有各的追求 5楼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按个人能力值得喜欢就好!天七控或者大多数都是能玩大级别直机!只是楼 ...

我的配置是DS615   DS650  凤凰120A  亚拓原装电机。亚拓BEC   大K8   用天7接收可以吗。或者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控   支持高压的,新手钱不多,能用就行,多谢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是DS615   DS650  凤凰120A  亚拓原装电机。亚拓BEC   大K8   用天7接收可以吗。或者给推荐个性 ...

  亚拓DS615 650都是低压版舵机 最大支持6V工作电压   高压版舵机也就是体现在速度和力量上 反应更快更直接 不过以目前楼主有原装BEC的情况 下 直接买个2s电池 连接BEC 再连接接收机的3通道就可爽飞

网友:
只要稳定和距离够,啥控都可以。

网友:
别人用T8FG飞380,不也一样的吗?

网友:
没什么不行,不过类似于电脑   I7四代+集显的感觉

网友:
新手就700,牛

楼主:
450玩一年了,单飞。,手痒想弄个700过过瘾

网友:
上个好点的遥控器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是DS615   DS650  凤凰120A  亚拓原装电机。亚拓BEC   大K8   用天7接收可以吗。或者给推荐个性 ...

乐迪at9.选用9通接收机,此接收机最大支持10v电压,而价格确只有近600元(一套),手感非常舒适,反应速度非常快,可达3毫秒,性价比很高,至于失不失控,国产控不管哪个品牌,都有这个概率,但是at9,从目前的升级改进的次数和评测来看,稳定性已经是大有提高了,应该是可以放心使用了。别说我是托,我和乐迪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D:
对了,此遥控器的调试菜单是中文的。配合说明书来调,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此遥控器的调试菜单是中文的。配合说明书来调,不难。

好的,先多谢了

网友D:
客气了,at9遥控器支持数据回传,700级直升机我建议还是应该上一套的好,也不贵七十到八十元之间一套。话说回来,你连700级这种好几万的大家伙都上了,还在乎一个区区几千元的进口遥控器吗?700级的直升机炸一下就得好几个好的国产控的钱,如果是因为国产控的质量原因导致的失控炸机,那你的这个损失可就真的够冤的了。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听说下雨天天气和700E更配哦、、、

网友:
天七当然能飞700,缺点是手感差点,精准度差点,面子小点,
其它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也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天9  最后还是降压 后继续用天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气了,at9遥控器支持数据回传,700级直升机我建议还是应该上一套的好,也不贵七十到八十元之间一 ...

哪有好几万, 宇宙700套机也就1万出头。。。
其它牌子的,就当我啥都没说。

网友:
高压舵机不支持,用降压线不爽。反正就是能飞不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DS615 650都是低压版舵机 最大支持6V工作电压   高压版舵机也就是体现在速度和力量上 反应更快更直 ...

嗯,多谢,指点。什么都按照你说的弄好了,舵机陀螺仪都工作正常,现在发现电机通电不转啊。凤凰120A电调上的BEC线是插哪里,不然没法通过遥控器让电机转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