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分线板如何接,那个地方接电池。

楼主(2015-04-29):
求大神指教。最好拍个连接成品图。。

网友:
正负极总该知道吧!!总电源接两侧,,剩下基本选择掌握好就没什么要求了。。就看你怎么布线了

网友:
看着应该六轴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反面的吧,总的来说,上面的正对正,负极对负极,你只要找其中两点正负极,作为供电线的输入端即可

网友:
加号 减号因该有学过吧?

网友:
个人看法,穿越机应尽一切可能减轻重量,飞机轻才更容易操控,好飞。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分电板,直接将电调的正负极与动力线正负极焊接,引一条图传电源线出来就可以了。
不装分电板,可以减轻几克,穿越机装机原则是在不影响飞行性能及安全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精简多余的东西,
我的穿越机连一条多余的扎带都不愿意扎,别小看一个扎带,方方面面注意精简,你可以减轻不少重量,这非常利于飞行。

个人认为,只有那种带有5V、12V稳压模块的分电板,而且这两个稳压模块对于你的飞机安装是必要的,使用分电板才有意义,如果分电板只是用来连接电调与动力电源线的,那么这个分电板就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特别是穿越机,则更加没有意义,它只会
给你增加不必要的重量。
以上经验供楼主参考!

网友:
这个分电板我现在没用了,直接焊的

网友:
有些是有用的,如果分V5电压

网友:
不建议用这个,碳纤维是导电的,炸鸡的时候如果脱焊,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