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漂移,调整过程汇总

楼主(2015-04-29):
最近一直在和Naze32的漂移斗争,来来回回用闲散时间调了近两周。在各种帖子里爬来爬去,昨天终于差不多了。室内操作效果如视频。
过程中涉及到的点汇总出来,或许对同样是新手的小伙伴有所帮助。各位大拿看看笑笑就可以了:)
有问题大家指教。

什么是调好了
在入CC3D/Naze32之前,飞着Dji Phantom /Naza with GPS,对小穿越没什么认知。装好试飞飘得非常厉害,却一直不确定是自己手法太差,还是哪里出了啥问题。在论坛上搜飘移,也看到不少同学说没GPS就是会飘、多练练就好了之类,但飘成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没调好,一直没有直观感受。
直到看了几部室内双手脱控还能定5、6秒的视频,才确认是没调好。

可能原因
振动
打开地面站的传感器页面,模型卸桨上电逐步推高油门,看各传感器输出会不会越来越抖。高油门下抖得厉害,就得考虑减振了。
对250来说,试着做过桨/电机平衡,效果并不明显。而调整低通过滤参数效果立竿见影。对Naze32的baseflight/cleanflight来说,可以试试set acc_lpf_factor = 100

水平校准
要校准的是机架水平,不是飞控水平

电调行程校准
包括电调行程和min_throttle

遥控校准
摇杆中点和地面站的中点设置一致,仔细检查摇杆中点会不会抖动/偏移,有的话设置deadband。(我的D10控在柔和操作后,pitch杆回中会有偏移,校准时一直没发现,抓耳挠腮在这事上费了一周才找到原因。)

PID
PID调整我还是超新手,机器捆绑调教了几次,获得的除了新参数外,还有手上两道伤口。所以,调时务必带手套……
另外,Cleanflight 1.9 dev会增加G-Tune的自动调参方法,比旧的auto tune好用太多太多太多(重要的事说三遍),大家可以到这里先睹为快: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pull/568

网友A:
中心点死区的那个设定我实验的时候效果不明显..所以我直接改代码中立点前后10的数据全都舍弃..好处是不动杆觉对是1500..缺点是响应是从1510或者1490开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心点死区的那个设定我实验的时候效果不明显..所以我直接改代码中立点前后10的数据全都舍弃..好处是不动杆 ...

你牛逼   直接带代码

网友:
1.9 刚准比刷, 看来楼主已经爽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牛逼   直接带代码

我的是mwc...我是按照mwc说的.naze32还没玩过呢...

现在mwc翻滚或者大机动飞行以后会偏..这个比较头疼

网友C:
你最好找个空地去飞 在室内受地形的影响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mwc...我是按照mwc说的.naze32还没玩过呢...

现在mwc翻滚或者大机动飞行以后会偏..这个比较头疼 ...

naze32 翻 的好像还好。没怎么会偏

网友D:
做个视频教程,或者是图片加文字的,这样比较直观,(打开地面站的传感器页面,模型卸桨上电逐步推高油门,看各传感器输出会不会越来越抖。高油门下抖得厉害,就得考虑减振了。)这里说的减振,怎么理解?本人新手不耻下问,别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视频教程,或者是图片加文字的,这样比较直观,(打开地面站的传感器页面,模型卸桨上电逐步推高油门, ...

同是新手,互相学习。未来有时间出个视频是个好建议:)
关于减振,其实我只调了低通过滤,效果还行。
之前搜集信息过程中,各种帖子里大家提到的包括:
1、减少机架到飞控的震动传导(飞控减振云台、泡棉 etc)
2、电机震动(电机固定是否稳固,桨叶、浆夹平衡是否ok)
3、机架本身结构
4、飞控的低通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找个空地去飞 在室内受地形的影响很大的

嗯,G-tune还是室外效果好

网友:
小猫挺可爱

网友:
你好,方便留下QQ号么,我想请教你NAZ32的问题,我的飞控室内悬停有轻微震动以及自己向左飘的现象。

网友:
学习中,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mwc...我是按照mwc说的.naze32还没玩过呢...

现在mwc翻滚或者大机动飞行以后会偏..这个比较头疼 ...

我的也是  连续翻滚后都找不到平  只能手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  连续翻滚后都找不到平  只能手动调整

你也是mwc?

网友E:
必须是  一直手动飞行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是  一直手动飞行练技术

e ...手动...飞不了..转弯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哎...

网友:
感觉副翼与方向配合没有直机顺畅    想协调转弯有困难  尤其是在自稳模式下
另外纯手动的时候翻滚特干脆   半圈半圈的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