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V2开机解锁以后 滴滴 滴滴 滴滴 一直响

楼主(2015-04-29):
打开遥控器,然后开飞机。没有解锁的情况下飞控不会滴滴  滴滴的响。解锁以后飞控就一直滴滴 滴滴 滴滴一直循环。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直响吗?不自检

网友:
NAZA飞控根本没有蜂鸣器吧……

网友:
飞控还会响,牛

网友:
电机响呢吧

网友B:
你飞控调参了没有啊???电机响应该是没有校政油门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控调参了没有啊???电机响应该是没有校政油门行程吧

油门校准出了点问题,不知道到底哪个步奏错了。、
我把电调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然后给接收机通电,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高,在给电调通电,听见电调滴嘟滴,我马上把油门拉到最下面,结果电机就转了。。。。
按理说我把油门推到最下面以后应该是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响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校准出了点问题,不知道到底哪个步奏错了。、
我把电调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然后给接收机通 ...

油门设置反向没在控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设置反向没在控里看看。

以前飞的时候都是设置反向的,遥控器设置没动过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飞的时候都是设置反向的,遥控器设置没动过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你这情况直可能是遥控器油门反向问题啊。好好检查下啊,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直可能是遥控器油门反向问题啊。好好检查下啊,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事实。

好的,明天去看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响吗?不自检

是的一直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直响

四个都这样就是电池问题。。一个这样就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都这样就是电池问题。。一个这样就是电调问题

是油门行程的问题,但是设置的时候又出问题了
我设置的油门行程的时候电调通电不是滴滴两下,而是滴嘟滴 然后在滴滴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油门行程的问题,但是设置的时候又出问题了
我设置的油门行程的时候电调通电不是滴滴两下,而是滴嘟滴 ...

每个品牌电调油门形成校准方法是不一样的,看看那个品牌的说明书

网友:
我还以为呢,怎么飞控都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