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谁知道不用扭杆还有什么把减震改软的方法呀

楼主(2015-04-29):
谁知道不用扭杆还有什么把减震改软的方法呀,我以前好像看过一个说重新打一个限位孔的方法,后来找不到在哪看的了

网友A:
多大比例的啊?
理论上讲,劲度系数决定一切!就是不知道比例。比例决定了用那种改进更有性价比!

网友B:
减震宁可硬点不要软

网友C:
把扭簧截掉一圈,不过太软毁车呀~~~

网友D:
弹簧扭杆也是可以的强度够就可以!

网友E:
换钢丝撒。。。不过。。。

楼主:
1比16的,我不暴力驾驶的,就像减震软点,行驶姿态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