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总有果冻 求高手们指点

楼主(2015-04-29):
我的八轴是开源伞折的8轴机架    飞越的电机   大疆1552折叠桨   WK飞控   用的尼康单反(原来用5D2也有果冻)  用的VMA单反通用云台(别人用这款都没有果冻)     本人新鸟  找不到果冻的原因       有风天就有水纹    没风天就有震动       难道是云台的问题么     ?

我也分别都做个测试     吧桨全部拆掉    油门最大   电机空转   震动也不是很大   手摸架子能微微的感觉到一点震动   这应该能排除电机的问题吧

桨是大疆的折叠桨    一直还算信赖大疆    没做平衡

剩下就是云台自己不清楚了

在这里请教大神们    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感激不尽~

网友:
我知道,你去问问喜之郎。为什么无处不在。

网友A:
机架震动愿意之外,那就是云台问题了,况且你已经提到,同款云台别人没果冻,那只有你自己的机架震动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震动愿意之外,那就是云台问题了,况且你已经提到,同款云台别人没果冻,那只有你自己的机架震动原因了 ...

网友(2015-06-04):
云台平衡吗

网友B(2015-12-20):
楼主解决啦吗?我也和你一样症状 ,难道APM真的不适合航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啦吗?我也和你一样症状 ,难道APM真的不适合航拍吗?

apm挂航拍???你有多少准备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挂航拍???你有多少准备炸?

目前安全上百个起降了,各种飞行模式都试飞裹。只是载具和云台调试配合问题!

网友:
桨平衡测试首先要做,然后就是尝试云台挂在位置的改变,看看是不是整机结构强度有问题

网友:
飞越电机本身动平衡就不是特别好,折叠桨震动方面我不清楚,但是效率肯定是没有固定桨好的。还有就是碳桨从制造工艺上就和塑料桨不同,出厂的时候碳桨的动平衡要差一些,需要做平衡。另外伞折机构与中心板的强度也对震动有影响。除了机身之外,减震球的软硬同样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