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汽油发动机过热熄火

楼主(2015-04-29):
各位大师!

由于汽油发动机不能靠燃料来冷却发动机   所以很是懊恼。。。

插上点火电   发动机启动后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低速 低不了多少    最低也就是2500到2900转左右吧   再低就不稳定了  ,不能像汽油机那样低沉的声音和怠速。(调整了副油针  达到了最佳状态,是低速油针的最高转速松一点这样)   油门间隙不像甲醇机那样小,    它都有4毫米的风门间隙了,再关一些风门微调就不怎稳定 容易熄火。

运转一段时间后   它就会不稳定熄火    除非动一下油门  推上一点  加点速度。

上次就是这样的问题   飞机上天后  飞了10分钟的样子   发动机就不稳定  推油没反应  迫降。

说一下  发动机是OS 的 15CC 汽油发动机   用的是 14 X 8 的桨。   特别说一下 当我拔了点火电之后  发动机声音变差了一点。

现在是否还未磨合好 或是什么     很懊恼。。。。

求赐教

网友A:
樓主:  OS 15CC汽油發動機,汽油發動機用電子點火的,你說拔掉點火電?????會停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OS 15CC汽油發動機,汽油發動機用電子點火的,你說拔掉點火電?????會停轉啊.

哦。。我这是热火式的汽油。

网友B:
发动机cc 数越大。怠速越低沉。而你的是细cc数所以相对来讲是声音高频点。但是转速应该会比大cc数高。但是扭力又比大cc数低。

网友C:
你说的是15cc那个扯淡的os吧

网友D:
是不是那个50块钱的发动机?
还打着os的旗号?  os能生产这样烂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cc 数越大。怠速越低沉。而你的是细cc数所以相对来讲是声音高频点。但是转速应该会比大cc数高。但是 ...

所以现在以减少桨的尺寸来降低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15cc那个扯淡的os吧

由于是新技术,热火式汽油机   我成了 首批测试它的试验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那个50块钱的发动机?
还打着os的旗号?  os能生产这样烂的发动机?

牌子说明不了一切,不能盲目追求。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端货- -发表不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