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出来了 必须把精灵2V玩到极致——最强增程方案 无损改装 最大程度一体化

楼主(2015-04-29):
已经有了2和2v 精灵3很好 但是手里的机器也不想出 也不想再入一台 毕竟要画质有狗4 要方便玩有V
给大家呈现一下我的改装方案 相信是论坛第一改

配置:V新款原装遥控器(带滚轮)
          一体控改装套件
          1w5.8G遥控增程
          3w2.4G图像增程
          5寸安卓4.4平板

实测
续航:两块1s2200并联程1s4400ma的电池 所以设备都由这块电池供电,打开增程,中继,发射机,安卓平板,连续开机3小时,遥控器只剩一个Led常亮,安卓平板显示3.6的电压。
发热:平板是发热最大的,其次中继器,再其次发射机 。总体来说没什么影响
外观:这个一体控已经很流行了,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里面空间超大
充电:两个microusb都可以充电,电池也可以单独拿出来充电,1s就是这么方便
便携性:灵境包稍微挖了下泡棉 轻松放下
流畅度:只能说还不错,毕竟是低端平板

------------------------------------------------------------------分割线 下面放图

准备好3W增程模块和sma线,把中继器拆开,线剪了

把安卓平板的miniusb口引出来

改成microUSB口 很方便 不过要焊功过得去才行

连上电脑 线序正确

把摇杆模组和电源和开关的线整理好,这次用了对插线 不怎么焊了

1W 5.8G增程模块,这个模块不要太方便...太好用了 直接插上去就行 不过要注意 开机时候要插天线

换上1W的增程模块 千万不要开机

给安卓平板的电路板贴上绝缘的东西
绿色那块是包了热缩膜的增程模块

准备好升压模块 因为2.4G图像的增程需要12V才行

装好这个3W的增程模块 这个模块很多朋友用过 很好用 另外带电的都要绝缘处理 以免坑爹

引出安卓平板的microusb口 下面那个是遥控的USB口 两个口都可以给电池充电

插上天线,中继器有两个天线接口,任意一个接增城器都行 另外一个可以悬空 也可以再接一个 但是我不喜欢遥控器上三个天线 不好看

打开DJI的app

连上wifi

放歌

总结
这玩意功耗真不小,拿起来也很重 很有质感。
增程距离,1500米毫无压力 ,虽然没有实测过,但是论坛很多前辈都在用这个增程模块,坛子里有很多数据了。
天线还可以换更强的,但是我对外观要求比较高。
右上角那个按钮管中继器和增程的电源 遥控电源由原装开关控制 平板留了个锁屏键出来非常方便
平时不用的时候不必扣电池 只要把平板关机 或者飞行模式即可
感谢大家看帖

网友A:
沙发。这个控好像也没有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个控好像也没有微调。

要微调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微调干什么?

用处好像不大。可以自动前进

网友B:
这种SUNHANS究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SUNHANS究竟如何

相当好用 很多人在用

网友:
外壳是3D打印?

楼主:
3d打印多贵啊 这个是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好用 很多人在用

没找到拉距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我今天飞了1500图穿和距离才断开,和你一样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多贵啊 这个是买的

外壳连接,谢谢

网友:
淘宝搜精灵一体控就有

网友:
用的什么安卓平板?

网友:
以前只知道2.4G增程  没想到5.8G也有增程 请问楼主可以提供5.8G增程链接吗

网友:
楼主高人啊,求图传和遥控增程的连接,或者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