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机发热正常吗?求老手帮分析

楼主(2015-04-29):
本人新组了个KT 330 ,还没飞,2212 1000KV,30A,3S1300 ,1047桨,拿在手里半油门不到一分钟电机就烫手,这个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xxd电机这个正常,你就这么飞吧,没事,只要不烧毁就行。如果实在难接受就用9寸浆。

网友:
肯定不正常。。。我的可不这样。电调与桨叶都对。只能怀疑,你的电机定子与外面的磁石是不是磨了????

网友:
不正常 ,我的电机也是这样  然后动力就很小

楼主:
今天去飞了,全程50%-60%油门,电池飞到BB响下来看了,没有满载捏在手里烫将就玩吧,备用朗宇2212 980KV已经买好了,等XXD性能下降了再换···

网友A:
电机大了,建议你还郎宇2212     A880kv用十寸桨,保证爽飞,,因为这飞机我也做过,1000kv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大了,建议你还郎宇2212     A880kv用十寸桨,保证爽飞,,因为这飞机我也做过,1000kv不行的

不早说,本来订了920KV,后面改成980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早说,本来订了920KV,后面改成980了

这个XXD外转子可以直接拔出来,银燕的就拔不出来,我每次手抛都不敢开大油门,到了60%外转子就会往前自己拔出来差不多4MM不到就感觉有摩擦嘎嘎嘎的响

网友:
这飞机其实应该用2216电机来飞更合适。朗宇2212 KV980我也用过,配1047桨,经测试只适合550克以下的3D机

网友(2015-06-28):
电机电调搭配不合适

网友:
新西达就这样,线圈电阻高,不发热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