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斯纳水机

楼主(2015-04-29):
小弟买的MD塞斯纳,做了个水机,想看看大家水机的水鞋是怎么安装的,有图最好,特别是前轮位置的固定。另外也想知道一下,大家的水鞋与水机的高度,角度,重心等数据,方便小弟成功试飞。万分感谢!!!

网友:
想看看你的水机水鞋是怎么安装的,有图么?

网友A:
敏定的水鞋今天刚试飞,动力2117 飞不起来,机头下沉水花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敏定的水鞋今天刚试飞,动力2117 飞不起来,机头下沉水花好大

整体配置,桨,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敏定的水鞋今天刚试飞,动力2117 飞不起来,机头下沉水花好大

很明显你的是重心靠后,把水鞋往前移一段试试

网友:
浮筒断截面,与飞机重心垂直在一条线安装

网友:
不会,帮顶,你可以先把你的配置和图上来,让大家看看嘛

网友(2015-07-03):
你用多大电机?飞机多重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一个飞机,也MD水鞋就是离不了水求解,电机2217kv1250用9050酷业桨,怎么也飞不起来

网友:
用浮筒的水机起飞都会非常困难,个人经验动力得是常规的一倍

网友:
他们不是说水机好飞吗,怎么我看还是挺难的呢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A:
敏定的水鞋今天刚试飞,动力2117 飞不起来,机头下沉水花好大

试试把电机拉力线提高一些

网友(2020-02-16):
还没有答案吗

网友(2020-06-22):
最后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断阶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