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 会无缘无故抽搐 求解决

楼主(2015-04-29):
用的V2飞控 换了浆是电调的问题吗

网友:
都用APM没用过V22

网友A:
后悔怪好玩的 也挺稳 赶苍蝇呢吧

网友B:
按新装机程序重来一遍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悔怪好玩的 也挺稳 赶苍蝇呢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新装机程序重来一遍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正常。

焊死的 难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死的 难拆

意思是调参重来一遍。wk-m用了1年后上月出现这种问题,重新调参一遍,顺便升级固件,就好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我也是这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

多大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求帮助

网友:
楼主有解决办法没,我是突然晃一下,就掉下来了,有个电机停转

网友(2015-07-10):
用的是好盈乐天40A电调吗?  多数是电调抽疯,MOS管烧了一个

网友:
堵转吧,查电调电机

网友:
电调问题,我之前也发了一个视频,一样的配置,一样的问题

网友:
apm表示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