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失控保护请教

楼主(2015-04-29):
我有个富斯T6的控,好像控没有失控保护功能;我关控油门输出900,地面站设的975,但我关控不能触发失控返航!请教各位前辈知道是哪里原因么?

还有我的APM关控返航,或者切返航落地后不自动上锁,电机一直转!

网友A:
因为没飞起来

网友B:
关控了以后  模式那里会跳到  其中一个模式 把那个模式改成RTL 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了以后  模式那里会跳到  其中一个模式 把那个模式改成RTL 就行了 !!!!

关控后,5通道失控前调在什么位置关控后输出还在那!

网友C:
首先做好遥控校准,告诉你的飞控,你的正常油门值的范围;然后查找你的遥控资料,重点看如何正常设置失控返航。
看你的状态,应该是上述工作没做好,再仔细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做好遥控校准,告诉你的飞控,你的正常油门值的范围;然后查找你的遥控资料,重点看如何正常设置失控返 ...

控校准过了,正常油门值在1115-1900左右!关控六个通道除了油门变成900,其余都在关控前的值保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校准过了,正常油门值在1115-1900左右!关控六个通道除了油门变成900,其余都在关控前的值保持!

那就是你遥控设置失控保护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遥控设置失控保护有问题哦

就是遥控器没有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D:
测试关控返航,必须GPS锁定及离起飞点2米以外及已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关控返航,必须GPS锁定及离起飞点2米以外及已解锁

好的,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E:
至今不敢尝试失控保护,就怕炸鸡炸到没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今不敢尝试失控保护,就怕炸鸡炸到没脾气。

我一般调好都要关控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