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naza lite 装机完成,5.1更新首飞视频,秒炸两桨。

楼主(2015-04-29):
机架S500
动力:朗宇X3108kv720+好盈乐天20A+1147+4S锂电。
飞控:naza lite+GPS
今天终于装机完成,全部焊接,没用板载的电路。
飞控调试完成,GPS、姿态、失控返航等设置完成,等待首飞测试。

5月1号,大风,按耐不住,首飞。小炸两桨。
飞控连电脑设置时用的3S电,第一次起飞也是3S电,第二次起飞换了4S电,刚解锁还没推油门就飘了起来,开始以为是大风吹的,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4s电的问题。
请教:电池电压变化后是不是要连电脑重新设置?

首飞视频,第二次秒炸两桨。

网友:
用4s电池?

网友:
这个脚架太软了,起飞的时候会晃

网友A:
我也装了一台跟你一样的,可是我电机调适好以后,要起飞遥控器就没反应。我的流程是开启遥控器,然后接上电源,听到叮一声,把油门拉到底,然后等待他丁叮两声后,QQ飞控衡亮绿色,但是拉油门就没反映了,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装了一台跟你一样的,可是我电机调适好以后,要起飞遥控器就没反应。我的流程是开启遥控器,然后接上电 ...

QQ飞控不懂。

楼主:
今天狂风中首飞,五级左右,先用3S2200电池,GPS定点很稳,后来换了4S,一解锁就飘了起来,马上熄火,侧翻,炸桨两只。换4S电池是不是要在飞控里设置?

网友:
naza lite的飞控果然很稳。

网友:
电池重量变了,按照手册上说的应该重新校准罗盘。而且lite飞控起飞的时候总喜欢偏一下,下定决心直接飞起来就没事了。

网友:
脚架太软,一下子把油门收为0,直接掉下来没有减振,当然就侧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