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6通道是作用

楼主(2015-04-29):
求教,穿越机的5通道和6通道是干什么用的?cc3d上没有自带GPs吧。姿态?手动??

网友A:
你好,第5通道是姿态模式的选择,默认的是三档,一个是半自动,另一个是半自动+锁尾,最后一个是纯手动模式,至于第6通道,一般模式,用不到,只是备用,比如可以做单独的解锁开关,或者其他类的,总之一般6通道没用到,至于CC3D,现在来说,是有预留扩展接GPS,只不过这个GPS模块你需要另外购买,本身不带,只需要在CC3D地面站软件里面设置GPS模式,即可使用GPS辅助定位,定高等,另一个一般作为OSD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第5通道是姿态模式的选择,默认的是三档,一个是半自动,另一个是半自动+锁尾,最后一个是纯手动模式 ...

专业!!非常感谢

网友B:
新的版本固件 6通道不插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版本固件 6通道不插无法解锁!

不知道,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另外6通道是否可以用来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版本固件 6通道不插无法解锁!

是mini版吗,我的2个可以啊,只用了5个通道,提示是什么呢?

网友:
cc3d怎么实现定高呢

网友:
6通道可以输出做云台舵机用

网友:
我都想知,好像要刷入什麼固件,我也想問cc3d能否可改軟件或硬件,令它可以加裝那超聲波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