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穷人OSD N2问题!

楼主(2015-04-29):
如图所示!显示不出有几颗卫星,地平线也是歪的,油门最大值校准不成功,姿态显示无效!各种线已经检查准确无误。请问是什么问题!!飞控是LITE 刷的V2。

楼主:
油门和姿态问题已解决。现在剩下GPS和地平线问题!!!

网友:
把你NAZA调参软件云台里面的参数截图看看,是不是没设置对

网友A:
你应该分享一下你怎么解决姿态和油门的,看你的接线F1和F2好像接反了,我的是绿线是F1,蓝线是F2,不过还是得和OSD上的F1,F2对应起来。仔细检查一下接线吧。。

网友:
还有卫星要在室外空旷的地方才能搜到,在室内是搜不到的星的。其实搜不搜得到卫星你看一下你NAZA的LED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分享一下你怎么解决姿态和油门的,看你的接线F1和F2好像接反了,我的是绿线是F1,蓝线是F2,不过还是 ...

已经解决了!是调参软件里的云台开关忘开了,而且F1F2确实反了。换过来就OK了,现在全部都没问题!过几天爽飞!51苦逼加班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调参软件里的云台开关忘开了,而且F1F2确实反了。换过来就OK了,现在全部都没问题!过几天 ...

五一还加班,这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一还加班,这么惨

是啊,飞机好了也没时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