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显示版minimosd字库固件及教程

楼主(2015-04-29):
中文显示版minimosd,基于minimosd2.2版本修改,借鉴了apm+的风格及提供的资源,在此表示感谢欢迎下载使用,教程都已经打包好了在百度网盘,欢迎下载使用,目前仅供多轴使用,有很多感觉没必要的
项目都被我阉割了。在此提醒以下,osd刷机务必使用带dtr口的ftdi串口芯片,淘宝10块左右的ftdi串口刷机线
有6个针的一般都可以使用。
关于osd的问题欢迎回帖说明(技术交流请勿留联系方式版主留)

固件及具体教程:http://pan.baidu.com/s/111xUm

网友A:
哎~~我的miniosd刷了mwc的固件使用..比如炸鸡以后图像还在osd信息缺消失了..这个遇到过吗

网友:
界面很清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的miniosd刷了mwc的固件使用..比如炸鸡以后图像还在osd信息缺消失了..这个遇到过吗

osd上有两块芯片,一个是328p一个是max7456。只要有图像max7456就在工作,没有osd信息通常是328p不工作了。你可以再刷一次固件,如果还是没有osd信息就是硬件炸出问题,328p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顶一个!刷刷试试

网友:
比我现在用的清爽多了

网友B:
经纬度翻译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上有两块芯片,一个是328p一个是max7456。只要有图像max7456就在工作,没有osd信息通常是328p不工作了 ...

我的是通电以后有osd..然后降落力量大了也会导致osd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纬度翻译错啦

刚好反了,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通电以后有osd..然后降落力量大了也会导致osd消失...

硬件问题咯,很有可能是芯片虚焊。

网友C:
楼主,有问题请教。按照教程刷写固件,可是老是显示需要什么BOOT文件?麻烦抽空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问题请教。按照教程刷写固件,可是老是显示需要什么BOOT文件?麻烦抽空帮忙看看。谢谢了。

用uspisp线给osd重新刷上bootloader,没有用带dtr的串口线刷机后bootloader回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咯,很有可能是芯片虚焊。

额...不会把..用在pix上倒是都没问题.......真是奇怪

网友D:
楼主 ,我的uspisp上没有dtr ,只有tck 但是我听说TCK就是DTR 只是丝印不同而已 ,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的uspisp上没有dtr ,只有tck 但是我听说TCK就是DTR 只是丝印不同而已 ,是不是这样啊?

dtr是ftdi串口线上的,usbisp和ftdi串口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dtr是ftdi串口线上的,usbisp和ftdi串口不是一个东西

我重新买了个 现在是可以刷了但是刷了以后格式是对的开始还是英文的 而且不能显示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重新买了个 现在是可以刷了但是刷了以后格式是对的开始还是英文的 而且不能显示数据了。。。

刷字库,再刷固件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必须顶贴 英文的太难了,还是中文看着舒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刷字库,再刷固件

是这样刷的啊!!先刷字库然后再刷固件。

网友E:
sky man X8  8电机模式 飞控 图传 全部**供电。。。连接正常,,OSD能正常显示  但是 只要解锁电机转动  OSD 无限自动重启。。。。 上锁  OSD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y man X8  8电机模式 飞控 图传 全部**供电。。。连接正常,,OSD能正常显示  但是 只要解锁电机转动 ...

只解锁电机不转动是什么情况,或者用usb供电,不用电池供电,解锁加油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刷的啊!!先刷字库然后再刷固件。

有没有图片给我看一下

网友:
在软件里,点读取参数,读不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5-06-23):
支持一下。中文看着舒服

网友:
刷字库  有2个文件 选哪个?

网友:
界面很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通电以后有osd..然后降落力量大了也会导致osd消失...

电源电压5V偏低

网友:
怎么看fdti  有没有dtf呢?

网友(2015-10-09):
有固定翼的固件吗

网友:
刷字库的时候显示 error entering font mode  no data 是什么回事?

网友:
刷固件是正常的

网友(2016-03-13):
在线急等解答。。。我的MINIOSD+PIX。。。。用的是WIFI数传。。。。OSD接接口1.。。因为WIFI数传的卖家说这数传要接接口2.。。。。。。现在数传和OSD一切正常。。。。但OSD的飞行模式后面什么也没有。。。。刷过固件字库。。。。会折腾的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