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30A油门行程设置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04-29):
按照朋友提供的方法设置不了,下面发一下步奏请大侠们看看哪里不对了
我是同一块电池给接收器和电调通电了,我TX60做了两个接口,一个是连接UBEC的,然后UBEC连接接收器,另外一个是直接连接电调的,具体步奏是这样的。先打开遥控器,然后接收机通电。然后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把电调接入油门通道(别人的我不知道,我的是第三通道),然后给电调供电。
问题就出来了,我给电调供电以后听到的声音是滴嘟滴,而不是滴滴两声,我听到滴嘟滴以后马上把油门拉倒最下,结果电机就转了。安装说明书上应该是油门拉到最小提示音是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一直响才对。为什么我通电的时候是滴嘟滴,拉下油门又直接电机转了,这是为什么?
请有过类似经验的大侠来知道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控地方设置油门反向。

网友(2015-06-14):
油门通道反向了  还有正确的校准油门步骤如下 请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额,,,好久的帖子了。。。。其实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只是电调的版本不一样,有几个是老版的不会报电池节数,有几个是新版的会报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