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锡教学视频

楼主(2015-04-30):
有没有焊锡教学视频 自己动手能力"惊人" 焊不好插头 求教

网友A:
优酷视频里面有教焊接的,自己搜索一下,完了,在焊废上几个插头,就出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视频里面有教焊接的,自己搜索一下,完了,在焊废上几个插头,就出师了。

谢谢       怎么之前没想到 哈哈

网友B:
焊锡焊接 要点 烙铁头在松香 或焊膏 没有烧干之前 快速焊接      就是烙铁头 上要冒着烟 不要等烙铁头上烧干 不然就氧化了 变黑 不好焊接  先把烙铁头插入松香或焊膏里给烙铁头上焊锡丝 温度要到 听到滋滋声 冒白烟 温度就可以了  烙铁头上要沾着焊锡 再把线头沾点焊膏或松香 把带有焊锡的烙铁头从焊膏里迅速拿到线头上烫一下 要冒着烟不能烧干 你会发现很容易的上上锡了     插头沾点焊膏 把线头插到里面 烙铁头多上点焊锡  还是从焊膏里迅速趁着焊膏没烧干之前放在插头焊点上烫  要是烧干不冒烟了 放到焊膏里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焊接 要点 烙铁头在松香 或焊膏 没有烧干之前 快速焊接      就是烙铁头 上要冒着烟 不要等烙铁头上烧 ...

多谢指点  回头练习一下

网友:
常见误区: 用烙铁头沾了焊锡丝再去焊工件,“堆”在工件上。
正规焊法: 烙铁头加热工件,焊锡丝接触热工件,焊锡受热融化,自动流淌上去。

网友:
焊锡很重要,以前用15一卷的焊锡,熔点高,还容易氧化烙铁头,后来买了70多一大卷的那种焊锡,焊接插头十分容易。

网友(2015-07-05):
时间bu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