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18650电池组的教程帖子和注意事项啥的

楼主(2015-04-30):
比如说热线必须得焊在电池的正负极上头,还是说焊在正负极所连的镍片上也行……输出的热线焊在0.1mm的镍片上会不会过载融化呢?
我的论坛搜索功能失灵了,求好心人给个传送门啥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用18650输出多大电流...
一般来说这个尺寸的绝少有动力电池,有也是很弱的那种动力,镍带可以承受的。另一方面,18650严禁直接焊接在正负极上,高温可能融化绝缘,造成内部短路,所以不管怎样都要焊在镍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用18650输出多大电流...
一般来说这个尺寸的绝少有动力电池,有也是很弱的那种动力,镍带可以承 ...

唔感谢关注
我是用松下的某个10A放电的18650,不是用电烙铁把热线焊在电池上,是先焊在镍片上再用点焊机焊在正负极上
现在问题是,,,如果不焊在电池上,而是焊在镍片上的话,不晓得热线和电池之间的那一段镍片,在实际使用中是承受多大电流,会不会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唔感谢关注
我是用松下的某个10A放电的18650,不是用电烙铁把热线焊在电池上,是先焊在镍片上再用点焊机 ...

10A完全没问题的,就跟硅胶线那样,电工上要求电源线的容量是每平方3~5A,这个要求是针对几百米长线的,如果是很短的线,比如用在模型上,因为内阻很小,可以通过的电流大得多

网友(2015-06-20):
我就是直接焊接在正负极上的  搞快点焊接就行了   用的动力型的18650 搞的3S   已经爽飞

18650 3S 1500mah    2212 1400kv 8060桨  飞了11分钟

网友(2015-08-09):
如果18650可以改,那26650也可以啦 。